光纤收发器的测试步骤和注意事项

楼主(2010-12-08):
光纤收发器的测试步骤和注意事项
1、 概述
  对光纤收发器的测试可分为元件级和整机测试。元件级测试主要包括对光纤收发器内部关键器件在电工作的电性能测试。整机测试主要指将光纤收发器接入到以太局域网中,测试整机的功能、性能和特性。
  元件级测试的内容包括:电路板的工作电压范围、电流大小,时钟电路的电特性,高速信号线的电特性,前端模拟信号部分的电特性,各个芯片输入电压、时钟的电特性,线路板的温度、电磁特性。
  整机测试包括:整机工作环境的电特性、物理环境,各个端口的功能测试、兼容测试,整机联网测试、
  2、 应测试的特性
  元件级测试的内容包括:电路板的工作电压范围、电流大小,时钟电路的电特性,高速信号线的电特性,前端模拟信号部分的电特性,各个芯片输入电压、时钟的电特性,线路板的温度、电磁特性。
  整机测试包括:整机工作输入电压、电流特性、整机工作的温度特性、整机工作的安全特性,整机工作的稳定性测试。光口,电口的功能测试(10M、100M,半双工、全双工或自适应测试)、兼容测试(同网卡、HUB、Switch连接测试),电缆连接特性(长、短电缆、各品牌网线的兼容性),传输特性(不同长度数据包的传输丢失率,传输的速度,数据包的转发时间特性),整机对传输网络协议的兼容性。指示灯状态测试。
  3、 不被测试的特性
  吞吐量测试,数据错误包过滤特性,地址表分配特性,流量控制测试,X-Stream等交换特性测试等。
  机器的电磁特性测试。
  以上测试需要smartbits2000等测试设备,而且这些特性主要同光纤收发器所采用的主芯片(交换控制芯片、TX/FX芯片、PHY)有关。
  4、 方法
  4.1对元件的测试主要使用万用表、示波器等测试设备测试各个被测元件的电特性。
  4.2整机工作输入电源特性
  在机器的交流电源输入端接入一个交流调压器,改变机器的交流输入电压,检查机器正常工作的输入电压范围。
  要求机器正常工作的输入电压在110-260V,输入功率不大于50W。
  4.3整机工作的温度特性
  测试整机满负载工作时,在常温(25)下最高的温度点。整机在55度环境下满负载工作24小时,是否正常。
  要求机器在常温下工作时,机箱内最高温度不超过50度。在55度环境下能够正常工作24小时以上。
  4.4整机工作的安全特性
  测试整机在市电工作环境下的漏电流,外机壳的阻燃性。
  要求符合国家相关的安全标准。
  4.5 整机工作的稳定性测试
  测试整机满负载工作,在常温,正常供电下连续工作大于100小时的稳定性,测试时可以更换不同的测试操作系统、测试软件。
  要求每个端口在测试期间都能正常使用,不能出现掉线、误码的现象,整机不能出现死机、异常、传输速度下降等状态。

  以上提到的满负载工作是指:被测设备的每一个端口都被使用,同时每个端口必须在收发数据。所使用的测试软件可以使用前面提到的测试软件。
  4. 6 端口的功能测试
  主要测试每个端口在10Mbps、100Mbps的双工状态、半双工状态下是否能够正常工作。同时应测试每个端口是否能够自动选择最高的传输速度和自动匹配其他设备的传输速率。这项测试可以包含在其他的测试内容中。
  4. 7 兼容测试
  主要测试光纤收发器同其他兼容以太、快速以太网的不同设备(含网卡、HUB、Switch,光网卡,光交换机)之间的连接能力。要求必须能够支持兼容产品的连接。
  4.8 电缆连接特性
  1.测试光纤收发器对网线的支持能力。首先应测试100m、10m等长度的五类网线的连接能力,测试不同品牌五类网线长线(120m)的连接能力。测试时要求收发器光电端口在10Mbps、100Mbps速率的连接能力,最高必须能够连接到全双工100Mbps,且不能出现传输错误。对3类双绞线可以不作测试。次项测试可以包含在其他的测试内容中。
光纤收发器的测试规范
  4. 9 传输特性(不同长度数据包的传输丢失率,传输的速度)
  主要测试光纤收发器光电端口传输不同数据包时的丢包率,以及在不同连接速率下的连接速度。对丢包率可以使用网卡所带的测试软件测试,应当测试不同的连接速率下,包的大小在64,512,1518,128(可选),1000(可选)字节的情况下的丢包、包错误的数量,包的收发数量必须在2,000,000以上。测试传输速度可以使用perform3,ping等软件。
  4. 10整机对传输网络协议的兼容性
  主要测试光纤收发器对网络协议的兼容程度,可以在Novell、Windows等环境下测试, 必须测试以下低层的网络协议TCP/IP、IPX、NETBIOS、DHCP等,测试需要广播的协议。要求光纤收发器支持这些协议(VLAN、QOS、COS等)。
  4.11 指示灯状态测试 测试指示灯的状态是否同面板、用户说明书的描述一致,以及是否同光纤收发器当前的状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