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KW电机在粉碎石头时候突然电流上升 控制柜接触器释放 请教高手分析

楼主(2010-12-08):
250KW电机在粉碎石头时候突然电流上升达到1200A时候控制柜接触器释放 ,控制柜是300KW的自耦变压器软启动柜 粉碎石头过程中控制柜电流表指针上升,电压表就下降 电压为什么会 下降那么厉害呢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电压稳定的呢 请教高手呀

楼主:
我的联系电话18977888588 急等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粉碎石头的负荷重了,电流大了电压会有所下降,不知道你用多大的电缆?距离多远?建议就地补偿一下功率因素,或许电压质量会有所改变

网友A:
接触释放那是因为线圈电压已经低于吸合电压了

网友B:
是的,启动电流过大,电压不拉下来啊,不然的话就要烧元件了啊,

1200A,你的自耦变压器室不是有问题了,启动怎么感觉直接启动似地

网友C:
电源电压损失太大,接触器欠压释放

网友D:
“250KW电机在粉碎石头时候突然电流上升达到1200A”

1、250KW电机在粉碎石头时候,正常电流是多大?

2、“突然电流上升达到1200A”,是经常的还是偶然出现的?

网友E:
   电流上升到1200A时,电压必然下降,电压越下降电流越大,最后导致交流接触器失压分离,解决方法; 1, 减小负荷 ,2. 增加供电变压器容量,改善线路减小压降。另外检查一下各接线端子,是否工作时发热接触不良,引起缺相造成电流过大。

网友F:
看来在粉碎石头时,石头的大小硬度不同,碰到坚硬的石头负荷变大,电流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粉碎石头的负荷重了,电流大了电压会有所下降,不知道你用多大的电缆?距离多远?建议就地补偿一下功率因素,或许电压质量会有所改变

用的是240平方的铝线 供电局安装的变压器是315KW的 变压器到控制柜距离200米   已经安装有电容补偿柜了

楼主:
对:guafa58 关于

是的,启动电流过大,电压不拉下来啊,不然的话就要烧元件了啊,

1200A,你的自耦变压器室不是有问题了,启动怎么感觉直接启动似地

内容的回复:  1200A是启动时候电流表的读数 钳表实测为760A    启动时候电压拉到300V线圈不会释放的  就是正常运行时候,粉碎石头时候 送料斗调速调得快 石头下去多 负载过重 电流马上飙升 达到800A-900A 电压马上从380V狂下低于300V 造成欠压保护 1000A主接触器欠压释放 造成停机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250KW电机在粉碎石头时候突然电流上升达到1200A”  突然升的

1、250KW电机在粉碎石头时候,正常电流是多大? 120至500A左右

2、“突然电流上升达到1200A”,是经常的还是偶然出现的?偶尔的 每天有2次左右

内容的回复:

“250KW电机在粉碎石头时候突然电流上升达到1200A” 突然升的

1、250KW电机在粉碎石头时候,正常电流是多大? 120至500A左右

2、“突然电流上升达到1200A”,是经常的还是偶然出现的?偶尔的 每天有2次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   电流上升到1200A时,电压必然下降,电压越下降电流越大,最后导致交流接触器失压分离,解决方法; 1, 减小负荷 ,2. 增加供电变压器容量,改善线路减小压降。另外检查一下各接线端子,是否工作时发热接触不良,引起缺相造成电流过大。

第一个问题 是固定的了

第二个问题中的 第二小点是可以做的

网友G:
唉!250KW电机的额定电流已经在450A----500A之间了,变压器为315KVA,输出电流为470A,已经满载,或超载了,启动时就更别提了,电压下降忒严重,接触器就释放了,还有200M,的距离,还用的是240的铝线,哦。。。都不敢想,你的设备怎么能正常运转.............

网友G:
如果你不想更换硬件的话,解决办法最好是用上神奇的....变频器,不过,价格也不低哟。另外,要控制好下料的速度,不让电机超载。

网友H:
电流过大,导致电压过低,自动释放。

网友I:
电源容量小、负荷重 造成。

网友J:
交流接触器的释放电压是额定电压的50%左右,也就是说电压要低到200V及以下时才会释放,300V应该不会释放,换个接触器试试。

网友K:
借楼上地粉碎石头的负荷重了,电流大了电压会有所下降,不知道你用多大的电缆?距离多远?建议就地补偿一下功率因素,或许电压质量会有所改变

网友G:
17楼用什么牌子的接触器,介绍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唉!250KW电机的额定电流已经在450A----500A之间了,变压器为315KVA,输出电流为470A,已经满载,或超载了,启动时就更别提了,电压下降忒严重,接触器就释放了,还有200M,的距离,还用的是240的铝线,哦。。。都不敢想,你的设备怎么能正常运转.............

 315KVA变压器基本不可能更换了  电容补偿柜这边电压基本稳定的  就是拉了200米的电线这边电压在重载(石头多的时候)电压拉下来比较严重,电流表有600A的时候 电压被拉下到350V这样 到900A的时候基本到300V这样 超过1000A就很危险了 就快释放了  所以现在就是基本是控制进石头的量来解决了

网友L:
1。把3根电缆排成3角形捆在一起,降低压降。

2。如果可能,把变压器电压调高一点。

3。把电容柜移到电动机旁,和电动机的距离尽可能短。

4。尽量把电容补到最大,降低无功在线路上的损耗。

变压器比较小。

电缆距离太长。

网友A:
对:hrw8188888 关于回复内容:
对:guafa58 关于

是的,启动电流过大,电压不拉下来啊,不然的话就要烧元件了啊,

1200A,你的自耦变压器室不是有问题了,启动怎么感觉直接启动似地

内容的回复:  1200A是启动时候电流表的读数 钳表实测为760A    启动时候电压拉到300V线圈不会释放的  就是正常运行时候,粉碎石头时候 送料斗调速调得快 石头下去多 负载过重 电流马上飙升 达到800A-900A 电压马上从380V狂下低于300V 造成欠压保护 1000A主接触器欠压释放 造成停机

内容的回复:

你的电缆距离太远了,而且只有一根240的,240的铝芯载流量最多不到2倍,也就是不到480A,启动的时候没问题,压降不至于接触器释放,但1200A的负荷时就会欠压了。增加一根240的电缆吧

网友M:
因该加大电源容量

同时更换铜质的电缆

楼主:
对:laozhou961023 关于回复内容:
对:hrw8188888 关于回复内容:
对:guafa58 关于

是的,启动电流过大,电压不拉下来啊,不然的话就要烧元件了啊,

1200A,你的自耦变压器室不是有问题了,启动怎么感觉直接启动似地

内容的回复:  1200A是启动时候电流表的读数 钳表实测为760A    启动时候电压拉到300V线圈不会释放的  就是正常运行时候,粉碎石头时候 送料斗调速调得快 石头下去多 负载过重 电流马上飙升 达到800A-900A 电压马上从380V狂下低于300V 造成欠压保护 1000A主接触器欠压释放 造成停机

内容的回复:

你的电缆距离太远了,而且只有一根240的,240的铝芯载流量最多不到2倍,也就是不到480A,启动的时候没问题,压降不至于接触器释放,但1200A的负荷时就会欠压了。增加一根240的电缆吧
内容的回复:

今天问题又出来了: 启动后 都快30秒了电流表的电流还不降下来  这个是什么原因呀··高手在哪里呀

网友G:
今天问题又出来了: 启动后 都快30秒了电流表的电流还不降下来  这个是什么原因呀··高手在哪里呀
内容的回复:

确定你的电器都正常工作了吗?启动时间是多少?转换了没?排除电器故障当然就是机械故障了,另外,破碎机最好空载启动,你那主线路也确有缺陷,最好能改的合理一些。

网友N:
今天问题又出来了: 启动后 都快30秒了电流表的电流还不降下来  这个是什么原因呀··高手在哪里呀 内容的回复:

楼上的兄弟说的对,你的主电路有问题,老这样那不坏事了,石头卡住了更难闹,主电路加上个大的电抗器44

启动负荷重,造成时间长呗,这样你的电机会受不了的

网友O:
负荷太重造成。

网友P:
选用打一个档的变频器试试

网友Q:
使用的接触器合格否?建议选择具有较高返回系数的接触器

楼主:
今天把主线160米从240线经加大到360的铝线了 启动电压提升到330V了 平时300V 我晕呀 可是今天可以正常启动了。汗额··

网友R:
对:NONGYE 关于唉!250KW电机的额定电流已经在450A----500A之间了,变压器为315KVA,输出电流为470A,已经满载,或超载了,启动时就更别提了,电压下降忒严重,接触器就释放了,还有200M,的距离,还用的是240的铝线,哦。。。都不敢想,你的设备怎么能正常运转............. 内容的回

太对了,你的负载还是重载,要是这样还能工作,那才是没天理,换个变压器把,哥们儿!!!

网友R:
调整减小下料量回复内容:
对:hrw8188888 关于

引用 网友G:
关于唉!250KW电机的额定电流已经在450A----500A之间了,变压器为315KVA,输出电流为470A,已经满载,或超载了,启动时就更别提了,电压下降忒严重,接触器就释放了,还有200M,的距离,还用的是240的铝线,哦。。。都不敢想,你的设备怎么能正常运转.............

 315KVA变压器基本不可能更换了  电容补偿柜这边电压基本稳定的  就是拉了200米的电线这边电压在重载(石头多的时候)电压拉下来比较严重,电流表有600A的时候 电压被拉下到350V这样 到900A的时候基本到300V这样 超过1000A就很危险了 就快释放了  所以现在就是基本是控制进石头的量来解决了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tianx1228 关于

对:NONGYE 关于唉!250KW电机的额定电流已经在450A----500A之间了,变压器为315KVA,输出电流为470A,已经满载,或超载了,启动时就更别提了,电压下降忒严重,接触器就释放了,还有200M,的距离,还用的是240的铝线,哦。。。都不敢想,你的设备怎么能正常运转............. 内容的回

太对了,你的负载还是重载,要是这样还能工作,那才是没天理,换个变压器把,哥们儿!!!

内容的回复:
今天把160米的主线路提升到360的铝线 启动电压提升了30V 到达330V启动电压了 25秒启动时间电流基本回落到130A(空载)
30秒后切换到主接触器,设备一切工作正常。电压380V稳定,汗呀 这个160米的主线路起码要增加到440的铝线才安全呀 ,郁闷 呀 各位高手···现在先这样用先了··又花费了几千块钱··汗··

楼主:
我要求把变压器移动到控制柜旁边些的 这样什么问题就可以解决了,领导就硬要我想别的办法,我实在无奈只有加大那160米的主线了 现在是能正常启动使用 可是只有做没有吧根本的问题解决呀  长久下去担心电机个自耦变压器等设备会拉伤和损坏, 还有救是 破碎机还是要选用正规厂家生产的机器  因为机械部分也对控制部分有一定的影响的 ,

告诫:

  大家以后碰到大功率的电机配线和距离一定要注意啦  。变压器到控制柜最好控制在30米到50米距离别太远了,电机到控制柜也基本一样就好了,还有就是线经要略比计算的线经要大一个级别,尽量少在主线上接线,以免造成接触不良影响电压的稳定。

谢谢大家 ,有问题大家一起探讨:我的电话 18977888588 广西的朋友 谢谢··也欢迎广西朋友有需要的地方联系我。呵呵

网友S:
晕死,真的蛮强悍的啊,我们这边110Kw的电机,都用185的铜电缆,哎,没有话说了

网友A:
明显是压降造成的啊,所以你用360的还是不够的

网友T:
110kw电机用185的铜线只能说明你的老板是个文盲

网友Q:
引用 网友T:
110kw电机用185的铜线只能说明你的老板是个文盲

这么说你就不文盲了吗?

楼主(2011-01-16):
呵呵···别这样说话 嘎嘎 有问题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