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4千瓦变频器报F022故障

楼主(2010-12-08):
西门子440,4千瓦变频器报F022故障,上电正常,启动就报F022,TL084已经更换新的,可是依然如故,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高手指教一下,在下线谢谢了。

网友A:
模块门极坏啦!BSM25GP120

网友B:
查查驱动电路,可能那个光耦不正常

网友C:
拆掉模块,单独测试驱动,应该驱动不正常。当然,模块坏也是这样

网友D:
这种情况一定不能断开检测光耦,几乎可以肯定驱动电路有一路坏了,不要拆掉模块,直接通电测量IGBT g极电压,为高的就是坏的那一路。

网友E:
还有一种可能,哪里都没有坏,是接插件接触不好,我遇到过不少,你试试看

网友F:
mm430 上电----,过40秒正常,有时会跳f0001,f0022,f0051,怎么回事

楼主(2011-02-17):
模块门极坏啦!BSM25GP120 ,就是这么回事,换模块就好了,gaolingmin说的太准确了。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F:
11kw运行到25hz左右跳f0022,电机2.2kw空载,不带电机输出平衡的。

网友G:
是不是里面的熔断器断了

网友H(2011-10-09):
首先,您必须审实该故障是常发性故障(即,变频器在没有发生故障的情况下不能起动)还是间发性故障(间或发生或者在某些确定的工作条件下发生)。
常发性F0022故障:
• 检查I/O板。它必须完全插入就位。
• 变频器输出端或IGBT中有接地故障或短路吗?拆开电动机电缆,将可以确定是哪种情况。
如果在使所有外部电路连接(与电源)断开时经常发生该故障,则几乎可以肯定是装置损坏,应当进行修理。
间发性F0022故障:
这种故障应当被认为是“过电流”。下列情况可能发生间发性F0022故障:
• 负载突然改变或者机械堵塞。
• 斜坡时间非常短。
• 对无传感器矢量控制的最优化起副作用。
• 所安装的制动电阻器不正确、电阻值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