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扫描周期怎么理解

楼主(2010-12-08):
本人刚学plc,对扫描周期的理解有点问题
扫描周期对输入来说,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是连续的,要么全是1,要么全是0。但是在指令pls脉冲中,三菱说明书上一个周期内对于输入怎么有高有低。

如果按照我这个理解的话输入只能状态有效,上升沿和下降沿这些过程是没法输入的。

到底该怎么理解扫描输入?

网友A:
这是一个上升沿有小伙下降沿有效的问题

网友B:
PLC里面拿一个单元来保存上次的位状态就可以了,当前状态跟上一扫描周期的一比较就能知道是上升还是下降沿了呀

网友C:
 引用楼主<san3322>的内容:

 “扫描周期对输入来说,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是连续的,要么全是1,要么全是0。但是在指令pls脉冲中,三菱说明书上一个周期内对于输入怎么有高有低。”

---------------------------------------------------

  <Wanggq>的回复:

  《编程手册》第3章第11节(№90页)的内容并没有说过“在一个周期内输入信号有高有低”!插图中X000的“上升沿”不是在某一个周期里发生的,而是发生在前后两个扫描周期的交界处;X001的“下降沿”也同样不是发生在某一个周期里,同样也是发生在相邻两个周期的交界处。

网友C:
  在本例中,<PLS>指令把“X00由OFF向ON翻转的‘边沿’”检出来,以M0在一个周期的“ON”状态来表达;

  <PLF>指令把“X01由ON向OFF翻转的‘边沿’”检出来,以M1在一个周期的“ON”状态来表达。

      输入信号X00及X01的“边沿”是以相邻的两个周期里对应的输入信号的“ON/ OFF”状态的不同来表达的。若前一周期为“OFF”,而后一周期为“ON”,则为输入信号的“前沿”(或称“上升沿”);若前一周期为“ON”,而后一周期为“OFF”,则为输入信号的“后沿”(或称“下降沿”)。

网友C:
  PLC中的<PLS>、<PLF>两个指令的目标元件所发生的“脉冲”都是指“在一个周期”内为“1”。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个脉冲的“边沿”(即:由OFF向ON,或由ON向OFF变化的“翻转过程”)。

网友D:
例图中,X0接通(ON)时,M0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比如,在X0接通的第1个扫描周期,执行到PLS M0时,M0接通;第2个扫描周期,再次执行到PLS M0时,M0断开。

网友E:
6楼的理解我认为有问题——应该是这个周期结束了M0就断开,无须再执行到 PLS 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