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上并电阻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0-12-08):
       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都并有电阻。并联电阻的作用是什么?是为了稳压吗?

网友A:
        是压敏电阻吧!

   防止过压!!

网友B:
防止过压

网友C:
输入端并有片状电阻可能是过压保护电阻,输出端并有电阻可能是泄压吸收电阻。

楼主:
输出端的是片状,应该是压敏电阻;输入端的应该是稳压作用吧

网友D:
下图是一种过零型固态继电器的电路原理图。由于采用了过零触发技术,此电路具有电压过零时开启、电流过零时关断的特性,因此可使射频干扰降低到最低程度。该电路由信号输入电路、零电压检测和控制电路及双向晶闸管控制电路三部分组成。该电路中采用光耦合器GD作为输入电路和输出电路司的隔离器件。VT1为信号放大器;R3、R4、R5、R6及VT2组成零电压检测电路;晶闸管SCR和桥式整流电路用来获得使双向晶闸管开启用的双向触发脉冲;R9及C1为浪涌吸收电路,用来保护双向晶闸管。

                                                                                 交流过零型固态继电器电路原理图

  电路的工作过程如下:当输入信号为零时,则光隅合器GD中的光电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VT1通过地获得基极电流而饱和导通,它使SCR1的控制极被钳位于低电平,SCR1被阻断,零电压检测电路不会影响这一状态。当输大端有信号输入时,光榴合器GD中的光电三极管导通,使VT1变为截止状态。如果此时交流电压不过零,则VT2饱和导通,SCR1不会被触发;若交流电压过零时,VT2被截止,使SCR·的控制极通过R5、R6分压获得触发信号,SCR1导通(此时输入信号必须保持)。此时,SCR2的控制极就会获得从R7→整流桥→SCR1→整流桥→R8以及R8→整流桥+SCR1→整流桥→R7→正反两个方向的触发脉冲,SCR2从阻断变为导通,从而接通负载电源。

网友E:
涨见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