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通过人机和PLC的通讯

楼主(2010-12-08):
我用电脑和人机用USB 连接,人机用RS232和plc连接,怎样通过人机让电脑直接上下载或监控plc梯形图。

还有人机连接plc后能直接修改梯形图吗?

如果有类似答案可以发给我吗?

jypzj@sina.com

谢谢!

网友A:
人机一般不能控制上下载和修改梯形图 一般这些都是在电脑上操作的QQ838947895

网友B(2011-03-15):
供应商说b型的可以通过人机直接给plc下载程序,但我现在还没弄通,下载不下来

网友C:
你可以在人机的下载界面上,设置为穿透设置,这样PC就只输出一根线,然后人机上再出一根到PLC上,这样就既可以在线修改PLC上的梯形图也可以修改人机界面里的东西。

网友D:
对:菜鸟中的极品 关于

你可以在人机的下载界面上,设置穿透设置为,这样PC就只输出一根线,然后人机上再出一根到PLC上,这样就既可以在线修改PLC上的梯形图也可以修改人机界面里的东西。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没有人机的情况下,能不能有软件离线控制plc啊??

网友F:
人机软件的在线模拟功能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呵呵

在线模拟,

弹出com口对应窗口。选择pc的com口对应人机使用的com口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