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定ACS800的两个用户宏,能实现I/O控制和总线通讯控制的切换吗?

楼主(2010-12-08):
我看了固件手册ACS800标准应用程序7.X(只是大概翻了翻,还不到1个小时)

书上介绍的用户宏是针对1台传动在两台电机之间的切换,我现在要应用的是只控制一台电机,只是切换控制给定源。

我的想法,既然可以存储两组参数,我把变频器的启停、转向、频率给定设置成用外部I/0(比如EXT1)来控制,并保存在USER1中;再把变频器的启停、转向、频率给定设置成用现场总线控制字来控制,保存在USER2中。

然后我再在参数16.05(USER MACRO IO CHG )选择一个DI来切换这两个用户宏,能实现吗?

如果以上能实现,我有个疑惑。

我现在要应用的是西门子S7-300与ACS800之间的DP通讯,一般情况下是总线通讯(USER1),要是通讯故障或者CPU坏了,我就通过变频器的一个DI(16.05设的DI)来切换到I/O来控制(USER2)。

疑惑是:要是通讯故障了,一般来说变频器应该会报错(有的变频器会报错,不知道ACS800咋的),如果报错了,16.05设置的DI切换能够使能吗?会不会有矛盾。因为,用户切换使能的条件是只要DI一个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就行,变频器在故障的情况下能接受这个脉冲信号吗?要是实在不行只有先故障复位,在切换用户了!

谢谢大家!不知我的表达清楚没

网友A:
说实话,真的不清楚!

网友B:
可以实现,一路通过通讯,一路通过DI。没有问题,只是切换时,变频器必须在停止工作状态(START=0,RUN=0 )

网友C:
用手动/自动宏就行了

楼主:
感谢各位!我又仔细看了看固件手册,原来可以有两个控制地,我想这样也可以实现我的要求吧!比设用户宏要方便一点。

如123go说的,也确实可以设成手动/自动宏,书上写的手/自动宏其实就是切换两个控制地。默认的设置,EXT1和EXT2都是用外部信号源控制传动设备。那么我把EXT1的参数不变,把EXT2参数改改,10.02设成COMM.CW,11.06设成COMM.REF。最后用11.02设的一个DI来切换这两个控制地。是不是这样的?

~~~~~~~~~~~~~~~~~~~~~~~~~~~~~~~~~~~~~~~~~~~~~~~~~~~~~~~~~~~~~~~~~~~~~~~~~~~~~~~~~~~~~~~~~~~~~~

题外话问问,10.01(EXT1 STRT/STP/DIR) 和 10.02(EXT2 STRT/STP/DIR) 这两个参数可不可以都设置成3(DI1,2),我想两个控制地都用DI1和DI2来控制启停和转向。

网友D:
我想两个控制地都用DI1和DI2来控制启停和转向。

可以的

网友C:
参数怎么设,那就需要看你想达到什么样的控制要求

网友E:
按照你4楼的办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