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变址使用

楼主(2010-12-08):
用触摸屏进行很多组数据输入,例如十组,每组共十个数据用一个页面,每个页面除了输进的寄存器位置不同其它都一样,如果我每组都重做一个页面会很麻烦,那么可以共用一个页面,寄存器地址写成D**V0,这样行吗?我试了海泰克的,会提示错误,维论的好像不能分辨V是什么。大家都是怎么做的,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WEINVIEW的使用索引寄存器,完全可以实现楼主的功能

通过下拉菜单来选择不同的配方,可以自定义配方名称

网友B:
威纶的索引寄存器不是采用D**V0的方式,而是在地址指定时勾选“索引寄存器"(INDEX0-15是16位的,INDEX16-31是32位的),实现楼主的要求

网友C:
你如果有100个地址的话,简单,你把他放在LW0到LW9,在把LW勾选索引寄存器,那么你就可以直接用到LW0到LW99了

你选索引为1,那么LW0到LW9里面显示的就是LW10到LW19。

依次类推

网友D:
没用过这种方法

楼主:
对:威武小郭 关于

你如果有100个地址的话,简单,你把他放在LW0到LW9,在把LW勾选索引寄存器,那么你就可以直接用到LW0到LW99了

你选索引为1,那么LW0到LW9里面显示的就是LW10到LW19。

依次类推

那最后怎么再放进PLC的数据寄存器里呢,能不能具体点,索引寄存器在哪里啊?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索引寄存器在每个读取和写入地址旁边的勾选项里面

使用触发式资料传输元件可以将配方数据下载

如果配方数据过多的话,可将之置于4号画面(隐形显示),下载画面只用一个位元件(显示下载配方字样)

楼主:
因为我是维纶的初学者,能不能配图指点一下,或有什么资料可供参考,我愿付积分。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EB500的软件,怎么找不到索引寄存器啊?

楼主:
对:威武小郭 关于

你如果有100个地址的话,简单,你把他放在LW0到LW9,在把LW勾选索引寄存器,那么你就可以直接用到LW0到LW99了

你选索引为1,那么LW0到LW9里面显示的就是LW10到LW19。

依次类推

内容的回复:

如何放进LW0到LW9呢

网友C(2011-01-07):
你有没有电话, 或者你直接打4008880872      , 我详细的为你讲解一下,或者你留下你的手机

楼主:
谢谢,我已经会用了,谢谢大家的定力相助。

网友E:
三菱的屏有这功能,用个偏置的软元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三菱的屏有这功能,用个偏置的软元件就可以

具体在哪里啊?能否截个图

网友B:
记得我在QQ上给过你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应用

网友B:
上图是例子里面“工艺号”可以有0-99,步号可以0-49,总共50000个数据,每次编程时只对其中的一步读写。例子中用LW0-9作为编程缓冲,用宏指令将RW0(通过变址寄存器INDEX 0-LW9200)开始的10个数据传送到LW0-9

网友F(2019-04-22):
引用 网友B:
记得我在QQ上给过你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应用

你好这个例子可以发给我学习下吗

网友G:
谢谢楼主的分享,希望能有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