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380V交流输入的驱动器真的可以帮用户节省隔离变压器吗?

楼主(2010-12-08):
总会看到一些国内伺服企业在产品宣传中称:380V交流输入,不必接工频变压器。

如果你是用户,并且选用了380V交流输入的伺服驱动器,你会怎么办?

特挖此坑! 欢迎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和经验。

网友A:
波恩想说什么啊?

网友B:
5KW以上的大功率伺服,接变压器成本倒是其次,体积太庞大了。

我就用过30KVA的变压器,380变200V的,给安川7.5KW2台,4.4KW1台供电。

最后是控制柜外面专门放了一个配电变压柜。

像我这样的用户,还是比较倾向于不要变压器,在伺服驱动器前面接一个滤波模块。

另外,参观过很多采用西门子成套系统的设备,貌似没有见到变压器,只有滤波器和电抗器。

网友C:
我这一台电动注塑机300KVA变压器,那大。

不用变压器多好啊~~~~~

楼主:
看来真是有用的,也有不用的。

不用,未必在于成本,体积是重要考量,但不用变压器,却需要电抗和滤波,体积可能小了,只是成本相比变压器又如何呢?

用,主要目的在哪里?是什么因素超越了庞大体积导致的不便?

网友D:
380v/220v是日本人传过来的,受电网限制,欧洲的都不用变压器,全是380v,有的可以自适应。

数控系统中,用380v以后,母线电压就是600v,这样的话,如果不用变压器,电网如果不稳定,模块就容易烧。但是加上电抗和滤波就好多了,小功率的一般不加滤波。

380v变成220v后,母线电压就是400v,再加上本来就有隔离变压,加上电抗器,所以要稳定些。

个人认为,电抗器一定要加,大功率加滤波。

成本是个很讨厌的东西,我们本来可以把设备做的很好,但是为了省钱,我们把元件换来换去,就是为了省钱,当然会牺牲铲平的可靠性和性能。

挺无奈的哦!

网友E:
“看来真是有用的,也有不用的。”

是啊,“隔离”“变压”器,如果只是用来“变压”,不用变压的时候当然就可以省了;如果还指望它“隔离”,自然就只在也不需要隔离的时候才能省。

楼主:
晕死! Lust针对中国专门设计的裁剪版“廉价”通用伺服也打出400V规格不用进线变压器,可以帮用户省钱的招牌。

网友F:
功率越大,380V成本和性能的优势越明显。

网友G(2011-03-04):
是的,功率越大,基于380V供电的驱动器节约了变压器。同时同功率下所需电流大大减少,可能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成本。欧美的伺服驱动器在大功率上有优势。

网友H:
不认为取消隔离变压器,配用电力滤波器有多大好处。在上海二工大有遇到如此一个问题,实验车间密布以太网络使用电源输入隔离变压器的各种品牌型号数控机床都能平滑稳定的启动停止不出现有轴振动现象。单单就是没有配置隔离变压器使用电力滤波器的配置发那科16i系统的400V驱动放大器辛辛那提立式加工中心出现垂直轴移动停止定位时出现啸叫振动,负载功率明显增大以致过负荷报警。使用调整伺服参数方法长时间的调整有所改善,但不能在根本上改变此现象出现。最后调了台隔离变压器进行试验,立刻故障现象消除,对电力电源杂波干扰彻底的滤除和隔离。电力滤波器滤波有一定的作用但在根本上不能在全部滤除杂波干扰。只有隔离变压器才能真正的隔离干扰。特别就是使用在大范围的杂波干扰环境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楼主:
顶!楼上给出了很好的实例和经验!

网友I:
是电磁兼容性的要求。EMC

网友F(2011-04-18):
其实配不配变压器与可靠性无关,而是与各个伺服厂家或是产地的整体条件有关,比如日本采用110V民用供电,那么同功率的负荷对线路和电器与欧系相比就是绝缘耐压的要求可以降低一倍,但是对导电材料的电阻率和纯度也就是损耗要求高了一倍,否则是得不偿失的,这样看来可以说是日本的伺服模块在耐高压方面可能有自己的不足,但是在大电流方面有自己的优势,因为同样的功率的马达用铜材料上成本就会比欧系的高,再有他们本身国内都是三相220的供电,那么他们国内的工业研发应该基于220V的是最成熟的,你要他生产出380V的工业产品出来,他不是做不出来,而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市场反应和效果,就像当年日系的手机登陆中国一样,光是个看样,还不如台湾和韩国甚至是国内的做的好,因为日本当年为了保护自己的无线通讯市场,自己整了个完全不一样的移动网路,最后是别的国家的手机无法进入到日本市场,但是他自己的手机也跳不出来,呵呵,哥们你要是用日系手机的话,赶紧扔了吧,因为鬼子自己都不用

网友F:
就像我们早些年采用东芝的变频器400V级别的,到了客户那边后老是出现莫名其妙的过电压报警,加装了三相稳压器和更换变频器也无效,降低配电房变压器输出电压也无效还找不到原因,后来我到了现场后也是陷入困境,然后无意中翻到东芝变频器英文的说明书对于报警的解释和对策后,虽然我英文很菜,但是一看英文的解释条款与中文的相比多了好几行就知道有问题,原来鬼子可能出于歧视或是不重视中国市场的原因,中文说明书简简单单2-30页,英文日文的厚厚一大本,所以一翻译出来就找到了问题:原来是客户方有几十台直流焊机外加配电房自动补偿电容组频繁动作,估计是三相供电波形产生了畸变造成东芝变频器内部的电压检测误动作。所以说这真是无关可靠性的东西

网友F:
但是对于亚洲,中国或是不发达的地区比较恶劣的使用环境来讲,日系的低压伺服和电机的可靠性又比欧美那边的要好得多,若是在严格的工业使用环境下,日系和欧系的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差别不大,但是使用寿命就会有差别,毕竟日系在经济性上做的比较好,说白了就是偷工减料,呵呵,然而在高速和高端的应用上,基本只能使用欧系的东西,因为在高速高精的技术指标上日系的差的远了。

网友J(2013-02-28):
挖出此贴,让大家再温故一下……380V现在许多伺服厂家都已投产。

网友J:
补充,功率越大,380V的在体积和成本方面优势越明显。不建议小功率的也去做380V的,像今天就有问200W伺服有没有380V的,去掉变压器后并一定是什么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