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微型精密数控车床的伺服电机和驱动

楼主(2010-12-08):
各位大侠:小弟初来乍到,请各位帮忙,我要做个很小的数控车床,拖板已经淘到,数控系统准备用GSK980TA(有现成的),主轴准备淘个五六万转的西风主轴,计划用这个车床来做有色金属小零件的精加工,所以基本不要考虑切削的进给力,只要能平稳的推动拖板就足够了,但电机进给务必平稳,因为我希望能做到镜面加工。淘来的拖板上带有两个安川的UGRMEM-01SSW11的直流伺服电机,功率大概45W,轴径是6MM,外形是42*42MM,配套丝杆是1204的。现不准备用这两个电机,一来小弟不才,对电气一窍不通,找不到驱动,也找不到详细资料,二来据小弟查询这个电机也不适合做精密加工,好象编码器只有400线。小弟也请国内厂家报过价:两套100W的电机+驱动器要6000元,实在太贵了。小弟斗胆在此请各位大侠出出主意:用什么型号电机和驱动比较好,好让小弟能在淘宝上有针对性的淘;或者有哪位大侠搞套整的,价格可以商量。小弟在此作揖了!

楼主:
小弟的邮箱:shq002@126.com

网友A:
镜面效果取决于切削经给率,直接说就是主轴的转速,但是主轴转速像你说的那么高,主轴温升、震动就是主要因素了

“切削进给力小”,主轴马达的功率可以小(但不要忘了你是用来切金属的,要用相关公式计算的,不是你看小就小的),这个和进给电机基本没关系的;进给轴是控制进给精度的,所以你要知道你的零件的公差要多少?工作台和刀塔的重量多少?来选进给电机。

不知道有没有机械的人支持你,因为马达选型的很多数据是机械工程师告诉你的。实在不行,就让系统供应商提供全套支持了。

另外你说“6000块实在太贵了”,小弟,你的慢慢淘了,我想问下你,你是在哪淘这些东西的?淘宝吗???!

网友B:
在淘宝上淘这个有点难度吧。
个人感觉镜面加工对不管对机械还是对电气的要求还是很高的,不知道对加工误差的要求有多少?或者说粗的来一下,下来再上镜面磨?

网友C:
高精密加工,价格少了可是做不来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首先关于镜面加工的先决条件,我认为就两点:一是主轴的高精度,二是进给的平稳性(我的加工零件不需要XZ的插补,对数控系统的要求应该不高)。关于主轴我计划用西风主轴,这是空气电主轴,是用在PCB钻孔上的,轴向跳动和径向跳动不会超过1um,拖板及驱动部份是我现在难点,我发这个帖子,是想请各位帮我以较小的代价验证一下我的方案是否可行,如果我在淘宝上淘到的部件,加工的效果能达到我60-70%的要求,我就成功了!我现在买到的拖板的导轨是用NSK的交叉滚柱导轨,成色还好,看不到磨损,运行也很平稳,当然也只是据我的眼睛和手感,没有仪器去测定。我的零件最大尺寸不超过10MM,尺寸公差要求不高,达0.05MM就够了,主要要求就是表面粗糙度和圆柱度,实际要求我现在也没底,要等到我的试样件出来,装在我的机器上,测试机器的光学参数才知道结果,这个零件是用来反射红色激光的。我先前已经请人加工过这个零件,但是价格太高,要五十多元一个,成本受不了,他们用的车床要两三百万元一台。零件材料一般是铝,也可能是无氧铜。

       只要我这个方案初步成功,达到我现有零件50%的性能也算成功。下一步我可以采购高精度的主轴,有跳动0.2um的磨床空气主轴,拖板可以用高精度的直线电机。

参数错误:我现在是一个人在搞这事,拖板系统的惯量及精度要求也不知道,X和Z轴的拖板负载不会超过5KG和7KG(包括拖板本身的重量),快进速度2-3M就可以,加工余量单边不会超过0.1MM。我计划车床X和Z轴分开安装,Z轴装在主轴下面,X轴单独横装在主轴前面,让两轴都运动在同一个平面上,可能对加工精度会好些。

传感器方案:你这个是不是UGRMEM-01SSW11的参数?电机上写的是21V,2.2A。

请各位指正!

网友A:
你是否考虑先粗车然后精磨呢?

网友D:
我希望能做到镜面加工-------那要求很高了,你那淘来的托板能行吗?就是正规机床厂也不是随便哪家都能够做的了镜面车的!对装配技术和车间环境、零部件精度、数控系统、伺服系统、机械结构等要求很高!镜面车床多是立式车床配电主轴,你那些东东满足吗?就是都搞成了,光调试镜面车的效果就是很费时费力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首先关于镜面加工的先决条件,我认为就两点:一是主轴的高精度,二是进给的平稳性(我的加工零件不需要XZ的插补,对数控系统的要求应该不高)。关于主轴我计划用西风主轴,这是空气电主轴,是用在PCB钻孔上的,轴向跳动和径向跳动不会超过1um,拖板及驱动部份是我现在难点,我发这个帖子,是想请各位帮我以较小的代价验证一下我的方案是否可行,如果我在淘宝上淘到的部件,加工的效果能达到我60-70%的要求,我就成功了!我现在买到的拖板的导轨是用NSK的交叉滚柱导轨,成色还好,看不到磨损,运行也很平稳,当然也只是据我的眼睛和手感,没有仪器去测定。我的零件最大尺寸不超过10MM,尺寸公差要求不高,达0.05MM就够了,主要要求就是表面粗糙度和圆柱度,实际要求我现在也没底,要等到我的试样件出来,装在我的机器上,测试机器的光学参数才知道结果,这个零件是用来反射红色激光的。我先前已经请人加工过这个零件,但是价格太高,要五十多元一个,成本受不了,他们用的车床要两三百万元一台。零件材料一般是铝,也可能是无氧铜。

       只要我这个方案初步成功,达到我现有零件50%的性能也算成功。下一步我可以采购高精度的主轴,有跳动0.2um的磨床空气主轴,拖板可以用高精度的直线电机。

参数错误:我现在是一个人在搞这事,拖板系统的惯量及精度要求也不知道,X和Z轴的拖板负载不会超过5KG和7KG(包括拖板本身的重量),快进速度2-3M就可以,加工余量单边不会超过0.1MM。我计划车床X和Z轴分开安装,Z轴装在主轴下面,X轴单独横装在主轴前面,让两轴都运动在同一个平面上,可能对加工精度会好些。

传感器方案:你这个是不是UGRMEM-01SSW11的参数?电机上写的是21V,2.2A。

你这是加工的激光反射镜或者光库的元件么?只要求表面质量高,不太注重几何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