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零线的问题

楼主(2010-12-08):
变压器中性点引出2根铝排,一根去低配室配电柜做PEN线,一根接变压器外壳并接地。系统为三相四线制。现象1:低配室每个配电柜有N棵4芯出线电缆的PEN线接在PEN铝排上,即每个柜子PEN铝排上有N个接点。在低配室末端配电柜开始往回挨个柜子卡PEN铝排电流,最末端PEN铝排电流为零,顺着铝排往回卡电流,如果某棵电缆的PEN线有电流,那么,跨过此接点的PEN铝排电流就增大,差不多是加法关系,(还算理解)。可是,接着顺着铝排往回卡,同样跨过有电流的接点,铝排上电流会减小。即铝排上的电流时大时小。这是什么道理呢?

现象2:还是上面的条件不变,在变压器室,卡PEN铝排电流为零,可接地铝排电流有20多安的电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变压器中性点引出2根铝排,一根去低配室配电柜做PEN线,一根接变压器外壳并接地。”应更正为:

1、变压器中性点引出2根铝排,一个铝排做N,一个铝排做PE;

2、变压器中性点、变压器外壳接地后到2根铝排;

网友A:
“系统为三相四线制。”应该为系统为三相五线制。

网友A:
“低配室每个配电柜有N棵4芯出线电缆的PEN线接在PEN铝排上,即每个柜子PEN铝排上有N个接点。”应更正为:

1、低配室每个配电柜有M根4芯出线电缆的零线N,接在N铝排上,即柜子N铝排上有M个接点。

网友A:
“在低配室末端配电柜开始往回挨个柜子卡PEN铝排电流,最末端PEN铝排电流为零,顺着铝排往回卡电流,如果某棵电缆的PEN线有电流,那么,跨过此接点的PEN铝排电流就增大,差不多是加法关系”更正为:

1、在低配室末端配电柜,开始往回挨个柜子卡N铝排电流;

2、最末端N铝排电流为零,顺着铝排往回卡电流,如果某棵电缆的N线有电流,那么,跨过此接点的N铝排电流就增大;

3、差不多是加法关系!

网友A:
“可是,接着顺着铝排往回卡,同样跨过有电流的接点,铝排上电流会减小。即铝排上的电流时大时小。这是什么道理呢?”更正为:

1、接着顺着铝排往回卡,同样跨过有电流的接点,铝排上电流会减小。

2、可是铝排上的电流时大时小。这是什么道理呢?

回答:

当你顺着铝排往回卡时,电路中的负荷在变化,零线N的电流也跟着变化,不是原来的数值很正常!

网友A:
“还是上面的条件不变,在变压器室,卡PEN铝排电流为零,可接地铝排电流有20多安的电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更正为:

1、在变压器室,卡N铝排电流为零;

2、可接地PE铝排电流有20多安的电流;

3、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回答:

1、你在哪里测得N铝排电流为零?你不是说有电流怎么又没有电流了???

2、你在哪里测得PE铝排有20多安的电流?位置搞清楚!我认为你测得还是N铝排电流!

楼主:
刚才看刘先生和欣欣向荣先生关于《TN-C系统 TN-C-S系统 TN-S系统使用广义上无区别!》的帖子。对刘先生很是佩服。没有及时回复,抱歉。首先谢谢你的更正。那么,三相四线制是指中性点不接地吗?原来我一直糊涂着啊。只要中性点接地了并引出,就是五线了,是吗?

楼主:
"当你顺着铝排往回卡时,电路中的负荷在变化,零线N的电流也跟着变化,不是原来的数值很正常"

我也这样怀疑的,所以就快速的再卡回去,可还是那现象

楼主:
回答:

1、你在哪里测得N铝排电流为零?你不是说有电流怎么又没有电流了???

2、你在哪里测得PE铝排有20多安的电流?位置搞清楚!我认为你测得还是N铝排电流!
当卡电流至起始配电柜N铝排时,电流只有几安,回到变压器室测N铝排电流为零。PE铝排电流20几安

网友B:
“变压器中性点引出2根铝排,一根去低配室配电柜做PEN线,一根接变压器外壳并接地。”------应该在电力线路进户或者在总降压变压器出就地做中性点重复接地,换言之,变压器中性点出来2根铝排本应该直接进行重复接地,不接地就去低压室配电柜和直接外壳,那未必真实接地,接地电阻不一定达标!应该必须有一根接变压器外壳,另外一根去接地极、接地体,在有接地极返回去低压室的PE母排,否则你的这个电力系统的地都是浮空的,不叫真正的中性点接地

网友C:
能不能这样理解:每一个电缆零线流回的电流由于所接设备的不同,零线的相位不同,汇到零线排时,不是加法关系,而是矢量和。

关于地线有电流的问题,是不是用电器零线、地线混用造成的。

楼主:
对:PistoN 关于

“变压器中性点引出2根铝排,一根去低配室配电柜做PEN线,一根接变压器外壳并接地。”------应该在电力线路进户或者在总降压变压器出就地做中性点重复接地,换言之,变压器中性点出来2根铝排本应该直接进行重复接地,不接地就去低压室配电柜和直接外壳,那未必真实接地,接地电阻不一定达标!应该必须有一根接变压器外壳,另外一根去接地极、接地体,在有接地极返回去低压室的PE母排,否则你的这个电力系统的地都是浮空的,不叫真正的中性点接地

内容的回复:我变压器中性点是接地了啊,并且接地铝排也接了变压器外壳,在中性点和去低配室的铝排压接在一起。另外,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应该是工作接地吧?是重复接地吗?

楼主:
对:常来看看欧 关于

能不能这样理解:每一个电缆零线流回的电流由于所接设备的不同,零线的相位不同,汇到零线排时,不是加法关系,而是矢量和。

关于地线有电流的问题,是不是用电器零线、地线混用造成的。

内容的回复:我觉得也是矢量和,只是不敢肯定。零线、地线混用有可能,问题是变压器室测得零线电流为零,地线电流20几安,电流为什么从大地返回而不从零线返回呢?

楼主:
今天我又去现场测了,从最末端配电柜开始向起始柜方向逐个柜子卡电流,电流逐渐增大,到18、9安后,电流逐渐减小。到第一个也就是进线柜时,电流为1.5A。此柜铝排上引出一根线接到备用变压器的N 线铝排上,此线电流差不多就是1.5A,,过了这个接点,电流就为零了。铝排就再没有引出线了,直接到变压器中性点了。所以在变压器室测N线铝排电流也为零。

楼主:
刘志斌师傅,我今天又想了想,变压器去低配室三根母线铜排和一根N线铝排(也可能是铜排,不能确定,姑且算铝排吧),共四根,这不是三相四线吗?怎么是三相五线呢?那N线铝排在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了不就是PEN线吗?可能是我概念有些混乱,请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还想请教各位,一台变压器的零线电流,可以回到另外一台变压器的零线吗?和两台变压器高压进线是否在一段上有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刘志斌师傅,我今天又想了想,变压器去低配室三根母线铜排和一根N线铝排(也可能是铜排,不能确定,姑且算铝排吧),共四根,这不是三相四线吗?怎么是三相五线呢?……

1、你的帖“变压器中性点引出2根铝排,一根去低配室配电柜做PEN线,一根接变压器外壳并接地。”

2、我认为变压器中性点引出2根铝排,一根去低配室配电柜做N线,一根接变压器外壳并接地做PE线;

3、所以我说你的系统是五线制。

网友A:
4、如果你的一根接变压器外壳并接地做PE线的铝排,就没有用;

5、在后来的电路中,又把N铝排做PE、N用,应该是四线制。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4、如果你的一根接变压器外壳并接地做PE线的铝排,就没有用;

5、在后来的电路中,又把N铝排做PE、N用,应该是四线制。

内容的回复:不能说没有吧,要不中性点怎么接地呢

楼主:
笔误,“没有”应该是“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要不中性点怎么接地呢

1、变压器中性点引出2根铝排,是中性点接地后引出2根铝排;

2、配电出线,应该是2根铝排各引一根零线,分别为N、PE;

3、可是你的出线,只从一根铝排引出一根零线,……

楼主:
是从“中性点”引出两根铝排,一根引出至低配室,一根接地,

楼主:
我觉得引出的就是PEN线

楼主:
你再看看我前面提的问题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引出的就是PEN线

1、如果你的两根铝排,一根只是作为配电室接地用;

2、如果你的出线,只是从另一铝排引出一根零线,那当然是四线制;

网友A:
3、现在总算弄清楚你的系统;

4、这样你的零线电流是系统不平衡电流,或大或小总是有的;

5、你的接地线电流,正常情况下为零,这时接地零线的一端是地,另一端是系统

楼主:
谢谢,不过我觉得刘师傅没能仔细看清我的问题。

网友C:
三相四线制中地线20安电流应该是变压器三项不平衡电流。

网友D:
TN-C接地方式:   字母C表示N与PE合并成为PEN,实际上是四线制供电方式。设备中性点和金属外壳都和N相连。由于N正常时流通三相不平衡电流和谐波电流,故设备金属外壳正常对地有一定电压,通常用于一般供电场所。

网友E:
其一,零线中有电流说明有单相负荷,如果每个分支线路中的单相负荷所接的火线不同,就不能用简单的加减法了

其二,有火线接地,那20A就是漏电流

网友F:
接地电阻值应该是不合格

网友D:
“可是,接着顺着铝排往回卡,同样跨过有电流的接点,铝排上电流会减小。即铝排上的电流时大时小。这是什么道呢? ”
铝排上的电流是各零线电流矢量之和,不是各零线电流简单相加,所以铝排上的电流时大时小。

“还是上面的条件不变,在变压器室,卡PEN铝排电流为零,可接地铝排电流有20多安的电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
在变压器室,安装有几台变压器,哪台变压器工作,哪台变压器备用?

楼主:
对:李银午 关于

“可是,接着顺着铝排往回卡,同样跨过有电流的接点,铝排上电流会减小。即铝排上的电流时大时小。这是什么道呢? ”
铝排上的电流是各零线电流矢量之和,不是各零线电流简单相加,所以铝排上的电流时大时小。

“还是上面的条件不变,在变压器室,卡PEN铝排电流为零,可接地铝排电流有20多安的电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
在变压器室,安装有几台变压器,哪台变压器工作,哪台变压器备用?

内容的回复:

有三台变压器,1B、2B、0B。1B为一段,2B为二段,0B备用。2B、0B的高压侧为一路,1B是另一路。0B引到低配室的PEN铝排用导线和1B、2B的PEN铝排相连。以上现象出现在2段,同时0B的接地铝排和PEN铝排也都有电流。一台变压器的零线电流可以回到另一台变压器的中性点吗?是否和两台变压器的高压电源在一路有关?谢谢。

网友D:
“2B、0B的高压侧为一路,1B是另一路。”并且“0B引到低配室的PEN铝排用导线和1B、2B的PEN铝排相连”也就是说2B和0B在并列运行,1B是单独运行。由于两台变压器的参数不可能完全一致,如空载电压和短路电阻,所以会出现你所述的“0B的接地铝排和PEN铝排也都有电流”可以这样说两台并列运行的变压器之间一台变压器的零线电流可以回到另一台变压器的中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2B、0B的高压侧为一路,1B是另一路。”并且“0B引到低配室的PEN铝排用导线和1B、2B的PEN铝排相连”也就是说2B和0B在并列运行,1B是单独运行。由于两台变压器的参数不可能完全一致,如空载电压和短路电阻,所以会出现你所述的“0B的接地铝排和PEN铝排也都有电流”可以这样说两台并列运行的变压器之间一台变压器的零线电流可以回到另一台变压器的中性点。

谢谢你的解答。以上问题0B 并未投入,只是作为1B、2B的备用。并没有和1B或2B并列运行。本人理论知识欠缺,对下面的问题很难理解:一台变压器的零线电流为什么不能回到别的变压器的中性点呢?还有,假如变压器低压侧接一台1:1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的二次侧不接地,当隔离变压器的二次侧的一相接地后,接地电流为什么不回到电源变压器的中性点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一台变压器的零线电流为什么不能回到别的变压器的中性点呢?……

1、你拿两节干电池,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连接,即相互独立,没有电的联系;

2、你把一个灯炮的两端用导线分别与两节干电池的正极相连灯会亮吗?

3、你把一个灯炮的两端用导线分别与两节干电池的负极相连灯会亮吗?

网友A:
4、你把一个灯炮的两端用导线分别与两节干电池的一个负极、另一个的正极相连灯会亮吗?

网友A:
5、你把一个灯炮的两端用导线分别与一节干电池的负极、正极相连灯会亮吗?为什么?

网友A:
6、如果把一节干电池的正极与另一个干电池的负极用导线连接起来,再把灯泡的两端用导线分别与两节干电池的一个负极、另一个的正极相连灯会亮吗? 为什么?

网友A:
7、简单的解释就是:

1)回路中电流的源泉是电压;

2)有电压回路中才有电流;

3)没有电压回路中就没有电流!

网友G:
看来老半天没看明白,绕的头大。感觉三人在绕口令

网友H:
老刘  这一顿绕的   他的问题我没看明白  你的解释为倒是看明白了

网友I:
请教: 双路电源(三相四线)输入自动切换装置中的A路相线、B路相线分别由一个3P空开隔离后并联至负载,那么它们的零线可否不经隔离直接连接至负载?

网友J:
        看了,应该确定是三相四线制,不知主变是多少KVA的,20A不敢肯定危险不,但有点肯定你们的设备把工作零线与接零保护共用了。从测量汇排为零,证明你们的零线目前的状态是良好的,以后难说。建议查接地保护设备的完好性,有点关键建议,望同行们在维修时,不应该认为三相电断开后,就随意断开主零线。我个人认为:我们已经犯了接零保护和接地保护的混淆施工的状态。临时措施应该加入一项测主零线的温度(留意其温升),加强维护保养零线的良好(保证低阻抗)及接地的合格。长期措施纠正所有的错误点。

楼主:
回复huabao:因为是三相四线制,设备的工作零线和接零保护肯定是公用了。变压器的接地线的20A 的电流,我想可能是照明等单相设备的工作零线并没有接到零线上,而是直接接地了,并且单相设备没有均衡的分配在三相电源上。(既然零线也接地了,电流为什么不从零线回来呢,非得流经大地呢?)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J:
你好,我也想了一下,我单位曾经有过在非常不平衡状态下,零、地混淆,确实是往地的电流大,甚至全部,共用零线电流很小,后来我们把零线截面积加大(与相线同等),明显有所改变,最终我们施行了上述方案,现基本得到控制。我们以前测零线电流峰值达60~120A,现测在5~20A,(我们的设备大部分为两相380V的交流电阻焊机,还有部分电流不一定是“用电”产生,感应的电流也会存在,)。我们现在还进行了多处重复接地来保证其工作零线不受影响。我认为(目前我们也有分歧)电流往地走,应为地那一路的阻抗小,(事实我们测量过是对的,)但理论我说不清楚,我也在找答案。我们目前实行三相五线制,明确规定任何接地保护都不能图方便接到工作零线上。参考,谁有答案的,也说说吧。

楼主:
谢谢huabao的回复,看来是零线阻抗大于接地线阻抗引起了上述的问题。另外有一个问题请教:一台中性点接地变压器低压电源一相接地电流可能回到其他中性点接地变压器的中性点吗?刘志斌老师的回答我看着对,但我不能理解。

网友J:
    从刘老师的提问回答中理解(本人):也是电压与电流的关系,我们常认为负载运行时,肯定有电压(对);但有电压存在的,不一定有电流(开路),要有电流流动,必须形成一闭环回路(即处处相通)。电流的流动A→B,那B→A就有压降(电压)。反过来想:即能形成一个或多个网络(回路),并满足电压存在的条件,那就可能:某两点间就有压降存在,那电流就应该“产生”了。电流的大小那就得慢慢的烟酒烟酒了。

网友K:
你用的是空开,还是漏保。会不会是漏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