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多屏如何实现,各品牌产品方案各有什么特点?

楼主(2010-12-09):
这里只谈串口,PLC只有一个串口

一机两屏如何实现?

一机十屏又如何实现呢?

各家都有什么特点,和优势呢?

网友A:
1、一机多屏自然需要考虑接口的问题,如果PLC串口只有232串口的话,就需要增加232转485适配器。同样屏也是一样要考虑接口的问题。

2、PLC本身自然的问题,可能支持2屏。但不支持10屏,这个需要具体屏厂家咨询比较好。

3、多屏还有一种实现方式就是级联,即某一屏与PLC相连,其他屏之间一一互联。

至于特点和优势,厂家最会忽悠,我们用户只会使用,厂家如果不支持,特点就不突出,都是可相互替代的为多。

网友B:
触摸屏必须对每一台它所支持的PLC都可以支持【主机-副机】通信方式。所有的触摸屏一台连着一台,而第一台和PLC连接。和PLC直接相连接的第一台触摸屏必须【多台人机互连】设置为【主机】,所有其它的不跟PLC直接相连的应【多台人机互连】设置为【副机】,它们可以通过第一台触摸屏来获得PLC数据。理论上对连接的触摸屏的数目是没有限制的,但是连接的触摸屏超过3台时,系统响应的速度可能会较慢。详情见威纶的人机界面说明。

网友B:
接各种类型PLC

触摸屏之间互联的连线方式:

副机

PLC[RS-232]9针母座
主机

PC[RS-232] 9针公座

2 TD
8 RD

3 RD
7 TD

5 GND
5 GND

2、连接PLC的通信口为RS-422、485(例如三菱PLC),示意图如下

接各种类型PLC
触摸屏之间互联的连线方式:
连线方式1:

副机

PLC[RS-232]9针母座
主机

PC[RS-232] 9针公座

2 TD
8 RD

3 RD
7 TD

5 GND
5 GND

连线方式2:

副机

PLC[RS-232]9针母座
主机

MT5_PC电缆线PC端 9针母座

2 TD
3 RD

3 RD
2 TD

5 GND
5 GND

EasyView MT500系列触摸屏与PLC的“一屏多机”连接方式

EasyView MT500系列触摸屏支持“扩展”的地址操作模式,可以直接支持与PLC的“一屏多机”的连接方式,即一台触摸屏人机界面可以直接操作与之通过RS422/485相连的多台PLC的寄存器地址,必需注意的是这多台的PLC必须属于相同的厂牌,或者支持相同的通讯协议和寄存器地址类型。有关”扩展”的地址操作模式请参考说明书的第7章“系统参数”里的论述,本章主要介绍如何进行“一屏多机”系统的硬件连接。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能够与MT500触摸屏进行单机通讯的PLC都可以支持“一屏多机”系统的连接,因为在一些PLC控制器的通讯协议中不包含PLC站号的信息,或者虽然有站号信息但不支持组成多台互联的网络系统。目前,支持与MT500触摸屏构成“一屏多机”的PLC类型有如下几种:

厂 牌
型 号 系 列
通 讯 协 议
说 明

OMRON
CPM / CQM / C200H系列
欧姆龙 HostLink通讯协议

Modicon
Compact(A/E984) / Momentum / Quantum系列
施奈德 Modbus RTU通讯协议

Mitsubishi
FX系列
三菱 ComputerLink通讯协议
仅FX系列的通讯BD模块支持ComputerLink通讯协议

Idec
Micro3 / OpenNet系列
和泉 DataLink通讯协议

Facon
FB系列
永宏 Fatek专用通讯协议

LG
Master-K / GLOFA系列
LG Cnet通讯协议
Master-K系列的K10S/30S/ 60S不支持Cnet通讯协议

Delta
DVP系列
台达 DVP编程专用协议

由于RS232无法支持多点(multi-drop)的连接方式,所以当“一屏多机”系统中的PLC没有RS422/485端口时,必须配置通讯适配器将RS232转换成为RS422/485信号才能连接。具体的系统硬件连接随着采用的PLC的不同而不同,下面是两个通用的图例:
1. PLC为RS232通讯端口:

2. PLC为RS422/485端口

各个厂商的通讯协议支持的站点数量不同,请不要超过他们限制的范围,另外各个PLC生产厂家都会提供RS232-RS422/485的转换器,或者将专用接口转换为RS422/485的通讯适配器,您可以根据厂家的建议来组成以上的“一屏多机”系统,也可以采用自己选择的转换器和适配器来连接,但需要注意参考硬件的使用手册,以避免接线的错误造成无法通讯。

下面是以OMRON 系列PLC为例的两种具体接线图:
1. 利用HostLink协议通过PLC或模块的RS232端口经RS232-RS422/485转换器连接

说明:OMRON的HostLink协议允许最大连接32个站点,NT-AL001-E Link适配器是OMRON提供的一种RS232-RS422通讯转换器,它需要5V的直流电源才能工作,电源可以来自外部供应,也可以来自某些提供电源针脚的通讯模块,请注意使用时的有关拨码开关的设定,推荐的设定如下:
DIP Switch Setting:
Pin 1: ON
Pin2: ON
Pin3: OFF
Pin4: OFF
Pin5: OFF
Pin6: ON
具体拨码开关的含义请参考OMRON的使用说明书。
经过转换后的RS422就可以实现多台的并接了,为了方便客户的连接,OMRON也提供了一个内部并接的分配器3G2A9-AL001-E Link Adapter,请参考OMRON的型录选购。
在触摸屏的软件设定中,只需要改变通讯口类型为RS485,并设定使用扩展地址方式,就可以利用一台触摸屏操作不同站号的PLC中的地址,具体设定如下:
EasyBuilder500软件设置:
参数项
推荐设置
可选设置
注意事项

PLC类型
OMRON
OMRON / OMRON(485 2W)

通信口类型
RS485
RS232/RS485

数据位
7 or 8
必须与PLC通信口设定相同

停止位
1 or 2
必须与PLC通信口设定相同

波特率
9600/19200/38400/

57600/115200
必须与PLC通信口设定相同

校验
偶检验
偶检验/奇校验/无
必须与PLC通信口设定相同

人机站号
0-255
对此协议不需要设定

PLC站号
0-255
多台连接时不需要设定

多台人机互连
关闭
关闭/主机/副机
仅用于多台人机互连

人机互连通信速度
38400/115200
仅用于多台人机互连

PLC超时常数
3.0
1.5-5.0
请采用默认设定

PLC数据包
0-10
建议在0-10范围内设置

2. 利用HostLink协议通过PLC或模块的RS422/485端口连接

说明:请注意有关通讯模块的拨码开关的设定,可以通过拨码开关设定选择四线式或者两线式,如果选择两线式,则必须在软件中需要设定PLC类型为OMRON (485 2W)。

状 态: 离线

公司简介
产品目录

公司名称: 威纶通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市场部
电  话: 0512-69001690
传  真: 0512-62990144
地  址: 苏州市工业园区星汉街腾飞新苏工业坊B幢2-10
邮  编: 215000
主  页: http://www.weinview.cn

威纶通相关文摘:
MT8000的远程监控和远程下载
威纶人机界面以太网络通讯与多台人机联机
WEINVIEW MT8000系列触摸屏键盘的设计与使用
WEINVIEW MT8000,完美操控远程HMI
如何利用WEINVIEW HMI控制连接在其它HMI上的PLC
PC与MHI间的的通讯
从CCFL到LED看人机界面背光模组技术的革新
轻松入门 EasyBuilder500之一
触摸屏原理
更多威纶通文摘...

网友C:
我做过一机四屏的,运行了几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