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停后,DCS上仍显示电机有100A电流问题

楼主(2010-12-09):
DCS:浙大中控JX300XP
电机保护器:合肥兰特LDB-MB400

运行时电流显示正常,在电动机停下来之后,DCS上显示的电流数值会降到零之后又蹦至100A左右,在拆掉又恢复4-20mA电流输入卡件的两根线之后才会恢复至零。把万用表串进4-20mA输入两根线测量停止时为3.8mA左右。

菜鸟求助各位大神,我觉得不是电机保护器的问题,我的推断对不对,应该是哪的问题?

网友A:
如果看的是趋势图,如果参数很多,可能是看错了。因为浙大中控的系统在低于4MA或高于20MA的电流输入时其显示界面的参数旁会出现故障标识符。因此不会出现回零后又满程的现象,你的100A应该是显示的最大值即20MA对应的电流数,若真的出现此情况可能组态有问题,或卡件有问题,问题可用发信器来测试,从大于4MA信号开始递减至3.8MA看其显示是否异常。

网友B:
是不是水泵负载?

楼主:
是水泵负载,循环水泵,95KW的电机。164A的额定电流。在拆掉线头恢复零值以后电脑上显示为“?0.0A”。有时候又不显示

网友C:
这和负载端没有关系,主要看输入的信号时多少

网友D:
....在拆掉线头恢复零值以后电脑上显示为“?0.0A”.....这是因为输入的信号小于4mA。

网友E:
是不是你上位机程序有故障数据保持功能

楼主:
对不起,各位,昨天听别人的话发的帖子,在此向大家致歉。
今天我自己去测量了一次,用万用表串进电机保护器的电流回路里测量了一次电机从启动到停止的过程 。电流从启动前4ma左右,到 正常运行时的12ma左右,再到停止4ma下来之后蹦至8ma左右,断开串进去的万用表后再测量,发现电流回复4ma。即:DCS上显示100A 实际上是对的,因为确实有8ma的电流存在而且DCS设置量程为0-400A。
后来单独测量电机保护器的两个4-20ma输出端子,发现电机保护器的输出在断电时从4跳到8再归零。
因为操作人员习惯于停电机后,接着停断路器。而电机的控制回路取在断路器下口。
也就是说,在回路不断开的情况下,8ma会一直保持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排除DCS的可能了,而就是电机保护器的事?

网友F(2013-11-21):
引用 楼主:
对不起,各位,昨天听别人的话发的帖子,在此向大家致歉。...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