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24MT、伺服电机、计长编码器——的控制问题,求助兄弟们!

楼主(2010-12-09):
我用 FX1N-24MT 驱动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方式),电机驱动一个铝带(可能会打滑),铝带再带动一个编码器,编码器接入PLC!

现在要做的是根据编码器的反馈,在铝带走过一定的长度时切断!

现在问题出现在控制加、减速上:我使用编码器来计算长度,控制加、减速的原思路是使用 HSCS 指令,在 C251 (对编码器计数)到达一定的脉冲时控制 Y002再驱动 X003 进入 I301中断,在中断中改变 PLSY 中的频率 来实现!但使用HSCS会使C251的频率降到5K,而铝带的最高速度会使编码器的输出超过该频率!想来想去想不出好的办法,兄弟们能帮我支招么?

(在循环中实现改变频率,可能达不到我需要控制的精度......)

网友A:
我觉得如果你用伺服控制的话,还要编码器,那伺服还是用速度模式吧,还有不知道你这个控制精度要求多少?有可能直接用伺服就OK了。

我是做台湾永宏PLC的,输出高速可以200K(功能型),输入也可以达到200K哦,有意思请加QQ:1012351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