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西门子PLC怎样开始

楼主(2010-12-09):
本人现在想自学西门子200和300的PLC,请问如何开始啊?以前还没用过西门子的PLC,现在想自学。请问是下载什么软件啊,还有200和300是用一个软件吗?请朋友们指点下啊!

网友A:
1、200用STEP 7-MicroWIN.

2.  200和300的软件不一样,300用STEP 7

网友B:
搞PLC学习的方法:找个一个小项目,先搞懂它的控制思路,之后看他的程序,知道怎么编的,这样最快。不过的有点底子。我学通信的,用过单片机,现在也玩7种品牌PLC。

网友C:
200和300的软件不一样,在网上可下载到,先学习一下它们的使用说明,然后再找一个小项目进行实地练习,对小系统的项目,控制输入输出和继电器一样,比较简单。如果是控制比较复杂,系统又较大,那就完全是两码事了。

网友D:
如果你是AB或三菱的高手,看一看西门子的说明即可。如果什么都不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