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PC怎么读取丰田PLC数据啊?

楼主(2010-12-09):
有人用过丰田PLC吗?知道用OPC怎么读取丰田PLC数据吗啊?

网友A:
这种PLC有OPC接口程序吗?如果有,就很简单,用通用OPC客户端程序就能读到数据;

如果没有OPC接口程序,就是空谈。

楼主:
PLC不就是提供了一个编程口吗?没有其他的,同样的OMRON我能读取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