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B6064H驱动上24V的时候,上电瞬间电源好像是短路

楼主(2010-12-09):
转自:THB系列芯片QQ交流群,部分名称做了更改

AAAAA 9:41:2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用6064做的驱动,在给驱动上24V的时候,上电瞬间电源好像是短路一下,然后6064就报警了,电机不转
把电机拔掉,上电芯片不报警。这是什么原因啊?
BBBBB) 9:42:30
是不是上电瞬间电流太大了
触觉的爱(67898630) 9:42:12
难度见鬼了
触觉的爱(67898630) 9:42:31
电机是57还是86,几A的
AAAAA 9:43:48
42的
触觉的爱(67898630) 9:44:04
42的电机,可能问题在PCB上
触觉的爱(67898630) 9:44:49
来个PCB看看
AAAAA 9:44:54
好的
AAAAA 9:45:27

AAAAA 9:45:46
u3是6064
触觉的爱(67898630) 9:46:11
直接传给偶吧
AAAAA 9:46:38
好的
AAAAA 9:46:50
怎么传啊
触觉的爱(67898630) 9:47:09
这孩子真是
触觉的爱(67898630) 9:47:42

CCCCC10:00:00
我怀疑是过流报警
CCCCC 10:00:51
R11,R12是多少?
CCCCC 10:01:05
会不会太小了?
触觉的爱(67898630) 10:01:15
估计是地线。2脚又是分开走了吧
AAAAA 10:02:07
R11 R12 0.25
CCCCC 10:01:05
会不会太小了?
触觉的爱(67898630) 10:01:15
估计是地线。2脚又是分开走了吧
AAAAA 10:02:07
R11 R12 0.25
博远许工(263108097) 10:07:20
先把2脚和13脚用粗线短接再试
AAAAA 10:07:25
是工地的
博远许工(263108097) 10:07:55
他们没在一个地平线上
AAAAA 10:09:11
我用的小电机42的正常转,用大的85的已启动就报警
CCCCC 10:09:53
估计是地线布线不合理
博远许工(263108097) 10:10:06
地线间的阻抗高,42、57/86的电感式不一样的
AAAAA 10:10:29
哦,我试试
CCCCC 10:11:00
不用估计了,看你的PCB,地线布置是不行的
博远许工(263108097) 10:13:31
电机驱动不是数字电路,地线不仅是连上即可,布线时还要尽可能的降低阻抗
CCCCC 10:14:23
地线截面、宽度不够
CCCCC 10:15:16
要是能够像+24V那样处理,可能就没有问题了
CCCCC 10:16:11

CCCCC 10:16:20
看看可伶的地线
AAAAA 10:18:10
我用粗线吧2和13脚连了,还是启动就报警
DDDDD 10:19:07
报警原理是什么
触觉的爱(67898630) 10:21:57
2脚
CCCCC 10:21:59
把13,17跟电源接入点连接起来
CCCCC 10:23:00
原则上,电流大的导线要足够粗
CCCCC 10:23:34
13,17脚是电流接地端
触觉的爱(67898630) 10:23:47
还要尽量短。别像女人逛街那样,能逛都逛完
CCCCC 10:24:06
2脚是电位接地端
博远许工(263108097) 10:24:41

AAAAA 10:25:19

博远许工(263108097) 10:25:40
这是pcb图?
CCCCC 10:25:53

AAAAA 10:26:05
不对啊
CCCCC 10:27:07
呵呵,更正:是R11,R12的接地端跟电源地用粗短线连接起来

CCCCC 10:29:15

CCCCC 10:29:23
这个地方
AAAAA 10:29:30

CCCCC 10:30:07
用至少2.5平方的导线
CCCCC 10:30:34
最好是软线
CCCCC 10:34:28
你的PCB布线比较糟糕
博远许工(263108097) 10:34:30
你刚才是飞了2、13,可芯片附近的地线和电源输入端子处距离远、细(才2mm)
CCCCC 10:35:10
17脚是通过过孔接地
CCCCC 10:35:20
并且只有一个过孔
CCCCC 10:35:39
重新设计PCB吧
博远许工(263108097) 10:35:44
24进芯片绕的太多,在6脚处加个电解电容
CCCCC 10:36:23
多看看成熟产品的PCB
CCCCC 10:36:40
尤其是地线是怎么走的
AAAAA) 10:54:29
谢谢大家
AAAAA 10:54:51
问题终于找到了,就是地的问题
AAAAA 10:56:14
刚才夏雨说的R11,R12接到

AAAAA 10:57:07
然后2脚和13脚粗线连下就好了
AAAAA 10:5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