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台达AS57BTD上使用DTC100V的AT功能?

楼主(2010-12-09):
我用台达温度模块DTC1000V与台达人机AS57BTD COM2连接,台达PLC与人机232连接

问怎么才能在人机上设定DTC1000V的AT自整定功能?

PLC怎么才能读取DTC1000V上的SV值?

网友A:
 1 在人机上建立交替性按钮 地址为(2#1@TEMP_CTRL-813)  可以控制AT整定

2 在人机cycle里面写上(1@D0) = (2#1@TEMP_CTRL-1001),可以把sv值送到plc的d0寄存器里面

网友B:
可利用人机的交替按扭,并直接指向0813H地址。这里请注意0814H是个bit,所以请使用Temp_CTRLB

2.PLC 如果要读取DTC的值的话,建议用CLOCK宏,以PLC内部D200作为温度控制器SV值为例。COM1 接PLC,COM2接DTC,DTC站号为1,写如下宏:

(1#1@D200 )= (1@TEMP_CTRL-1001)

楼主:
谢谢,已经搞好了,2#1@TEMP_CTRL-813用交替按钮是不能用的,要用CTRLB才行

另如果我要在人机上做一个指示灯显示加热的状态,要怎么做,是不是要读取102A的位地址?具体要怎么做呢?

请指教一下

网友B:
基本思路如下,将 102A内的数据送入 人机内部寄存器$100。然后读取第$100.6的状态,就可以知道是否有加热了。因为102A的bit7是反映OUT1是否输出。如下实现:

在CLOCK宏中编辑如下

$100 = (1@TEMP_CTRL-102A)

然后再做指示灯

楼主:
谢谢指教,已经搞好了

网友C:
Background宏里面也可以吧?

楼主:
可以的,我就是用Background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