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制作三菱A系列PLC编程电缆

楼主(2010-12-09):
请问哪位高人知道如何自己制作三菱A系列PLC编程电缆,如果您知道接线图请发我邮箱huqihai1988@163.com

谢谢!

网友A:
买条现成的不是很贵的

QQ 380311035

PLC触摸屏 文本显示器 编程电缆连接电缆等等

网友B:
为什么要自已做呢,用个国产的SC-09拿掉一段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为什么要自已做呢,用个国产的SC-09拿掉一段就可以用了

我用fX系列的也就是(SC-09)是通讯不起A系列的。FX系列的和A系列的应该不一样吧.

楼主:
对:ac 米兰 关于

买条现成的不是很贵的

QQ 380311035

PLC触摸屏 文本显示器 编程电缆连接电缆等等

内容的回复:我知道不贵。

网友C(2012-02-25):
SC-09在FX2,2C可以用,但在A2A  CPU时提示不能连接。是电缆问题,还是RS232 PC 接口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ac 米兰 关于 买条现成的不是很贵的QQ 380311035PLC触摸屏 文本显示器 编程电缆连接电缆等等内容的回复:我知道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