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软件能否Windows 7 系统上使用

楼主(2010-12-09):
请教个问题:我的电脑是Windows 7 系统下,安装三菱的GX软件后,不能打开三菱的程序。这些程序在别的电脑上可以正常打开,是不是兼容性问题。谢谢

网友A:
没有问题,可以运行的,我的是DB的Win7.

网友B:
 目前好像不兼容,我的WIN7系统就不能正常打开三菱和西门子的程序,最后我卸载后装上XP搞定

网友C:
可以 我是 win7  家庭版

网友D:
win7 好像很多工控软件都不兼容哦。。。

网友E:
8.86的就可以与WIN7兼容.官方下载.

网友F:
可以的,要注意你的程序目录

网友G:
8.91以上版本支持,其他版本都有写小问题。帮助菜单没有之类的

网友H:
8.86的就可以与WIN7兼容.官方下载

网友I(2011-01-19):
用8.86的 软件装起来很简单,关键就是数据线的驱动

网友F:
可以,我刚刚安装的,运行正常

网友J:
8.90能够正常运行

网友K(2012-01-05):
    最新版 2010年的英文 能在 WIN 7 系列中运行

网友L:
32位的还是64位的操作系统

网友M:
我的DB的32位WIN7旗舰,各种PLC都可以,包括FWIN

网友N:
那个W7好吗?

我是Vista、W7都不愿入手

就喜欢XP,好用、兼容性好,尤其工控软件。

网友O(2012-02-09):
反正我用的很好(win7旗舰32位)

网友P(2012-03-24):
WIN7 32位 旗舰版 可以的!

网友Q(2012-06-13):
可以,我的用得很好(Win7 旗舰6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