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转矩模式与速度模式混合使用

楼主(2010-12-09):
是这个样子的:先转矩模式运行到一定的转矩过后保持转矩不变然后变成速度模式用0-10V电压控制。请问CN1怎么接,内部怎样设置??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LZ 使用的是什么品牌的伺服,可在内部设置成力矩-速度控制模式

网友A:
一旦“变成速度模式”,则无法“保持转矩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一旦“变成速度模式”,则无法“保持转矩不变”。

我用的是台达的说是里面有一个扭矩锁定。

网友A:
不了解台达的这个功能,建议咨询原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