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GGD柜是个什么尺寸?

楼主(2010-12-09):
一般说的GGD柜是否高度统一,宽度深度不同

网友A:
我们都是定做的,还不知道是不是有个什么标准。

网友B:
GB 14048-2008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GB/T 24275-2009 低压固定封闭式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CECS 49-1993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验收规程

网友B:
GGD的尺寸分为:
800*600*2260mm(宽*深*高)最常用的一种。
1000*600*2260mm(宽*深*高)
1000*800*2260mm(宽*深*高)
1200*600*2260mm(宽*深*高)
1200*800*2260mm(宽*深*高)
一般进线和母联柜宽做到1000mm出线、PT柜800就可以了!
选则开关只要能放下柜里满足安全距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