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源是二相输出是三相的变频器有那些规格?

楼主(2010-12-09):
我需要几种变频器,要求输入电源是二相380V,输出是三相380V,功率10Kw以下,望知道的朋友提供现有产品信息。

网友A:
大部分都是有这个,随便抓就是一大把

网友B:
好像容易报缺相故障,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C:
大部分变频器都是有这个功能呢。

楼主:
我查了相关资料单相(220V)输入三相380V输出的变频器,最大功率只有2.2Kw。没有二相380V输入的产品,如果把三相380V输入的变频器缺一相使用可以吗?实际输出功率是否减小三分之一?

变频器的原理是把交流电整流滤波成直流电再逆变成交流电,那么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最大值是否就一定不大于直流电压的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