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威纶通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0-12-09):
我要使用西门子S7300与威纶通的MT6070IH2VW触摸屏通讯,从S7300上读取温度、压力、流量值,它们的地址分别为DB2.DBD2 ;DB2.DBD14 ; DB2.DBD28 我在威纶通屏上挂了 数值显示控件 ,但是地址不知道该怎么写,我写成了

温度 ---------设备类型:DB2 地址:0002

压力 ---------设备类型:DB2 地址:0014

流量 ---------设备类型:DB2 地址:0028

然后现场数据显示不准,非常的大,我也不知道我把什么数据给读出来了,请高手给我解决一下!

网友A:
你从300读上来的的数值直接给屏?

楼主:
是啊,不可以吗

网友B:
在数值显示元件属性中一般属性中,设备类型:用DBDn,地址分别为:20002   20014

流量的数据读不出来,用0026或0030

网友C:
你是不是没有在程序里做处理啊,转换成换算结果百分比值输出啊。

楼主:
我在STEP7里监控的时候,数据是正确的啊,只有在屏里显示的不准确,应该还是在屏这头有问题吧

网友D:
如果是整数,你没有错,如果是实数,按3楼的设定,注意HMI上要选显示实数

网友B:
维纶屏在读取地址时,在间隔很近的情况下,实数只认4的整数倍,流量的数据的地址在300中更改就没问题了。注意数据格式对应

网友D:
估计你的参数是实数,在威纶通上也选实数类型,地址:DBDn 0020002,其它类似,我正在做,这样没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按照上面的方法,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