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7.11 版本的 程序如何用在其他的intouch打开运行

楼主(2010-12-09):
由于授权问题,所以用现成的相同版本去打开(不过现在运行的是一个其他的界面程序),请指教

需要拷贝什么样的文件,怎样去配置

原系统是InTouchV7.11的另外的一台也是一样的版本,不过是不同的公司提供的,现在想把第一台的界面移植到第二台上去,怎么设置,请指教。好像只设置应用程序路径是不可以的,是不是还要设置WINDOW LOGGER 或者是DBLOAD呀?

敬请指教!

网友A:
菜单:文件--导入

选择路径,然后选择需要导入的界面、脚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