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 6 不能重建应用程序

楼主(2010-12-10):
ADP6.3 首先在笔记本按照 上载程序正常 (pws6600s-s)产生*AF6文件,但下一步的重建应用程序 电脑报错 内存不能为 。。。。。错误 点三次关闭后 退出程序。怀疑系统不良 重装系统 光盘安装版 系统完毕后 直接安装ADP6.5 再次打开那个*AF6 文件 继续做重建应用程序 还是抱 内存不能为。。。。。错误。换台电脑安装 ADP6 电脑错误依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敬请高手解答,苦恼的我等待您的回复 谢谢

楼主:
大家没有遇到过吗??

楼主:
还是没人回答啊 着急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有人能给我发个*AF6文件啊 叫我试试看是不是我上载的*AF6文件有问题啊 郁闷中。。。。。。QQ690010137   690010137@qq.com

网友A:
换个版本软件试试

网友B:
应该是软件版本问题。上载的时候会上载出两个文件,AA6和AF6,这两个就是重建需要的源文件。

人机什么型号?

网友B:
人机是不是比较早的机器了?那样可能需要早期的ADP版本。

网友C(2012-06-09):
我的也这样,你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D:
可能是版本不对应,换软件版本试试

网友E(2012-07-14):
如果有.AA6的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F(2015-04-25):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是这样。。。。

HI 会不会存在一以下问题

高版本软件可以打开低版本软件做的程序,但是高版本软件的做的程序在低版本软件是打不开的,

你需要去判断设计程序程序的那个人是用那个版本软件做的程序,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H:
from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我的也是这样。。。。 ...

我用6.8的都不行,因为这个产品人家是前1年还在用,所以我用6.8重建时,出现ADO for windows已停止工作...

网友I(2015-07-30):
海泰克V6F文件密码及AA6反编译,重建应用文件密码,找我帮你搞定。QQ1678817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