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求助

楼主(2010-12-10):
我用的西门子200 226 的CPU 后面挂了两个AI 两个rtd 还有一个以太网模块没有控制 只是监控 现在的情况是送电后运行正常 所有的量都能上来 通讯业正常 就是运行一段时间 cpu 和所有的 模块都掉了 电源灯也不量了 但是用表量cpu220v电源有电 24v模块电源也有电。之后我把电源拉下来从新上电 又恢复正常了 但运行一段又掉了 反复 忘个位大侠 指教!!!!!!!!!!急!!!!!!!!!

网友A:
是否CPU200的停止灯亮,好像有个黄灯也亮吧(这个不确定),有一个RED模块亮一个红灯,如果这种状态是RED的接线有问题,

楼主:
不是是什么都不亮了 所有都停止工作了 以前我们怀疑是 cpu本身的24v电源不行 但我改用外挂电源供电 还是不行 但是把cpu单独送电运行 没问题 就不跳了 诡异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

网友B:
应该是24V电源有问题了,建议直接返修吧。可能24V输出回路受到了外围电源的影响。建议重新检查所有可能潜在的线路

网友C:
先检查PLC的电源有没有和别的电源并连接.2是PLC的24V电源容量不够。

网友D:
有可能是带的东西太多

网友E:
我以前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AI模块上的输入电压不正常(AI的输入是由它的拔码开前决定的),导致了它的某些输出不正常。

楼主:
我们现在认为是cpu内部电源容量不够的多 ,先换一个cpu看一看吧 谢谢各位

网友F:
PLC自带的直流电源容量不够,换个开关电源吧!

网友G:
QQ群118928925PLC电气控制技术群

网友A:
CPU的开关量输出是带交流接触器等元件,也许会引起停机

网友H:
检查接线,应该是有外部电源进来,

短路,保护了

网友I:
应该是开关电源保护了  短时断电   还有可能你的输出过程中短路(就是程序运行中输出点短路)造成开关电源保护

网友J:
我以前碰到个类似的问题,先检查供电电源接线牢靠否、有无外部电源进来引起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