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
三菱触摸屏被上了密码怎么办呢

楼主(2010-12-10):
我们搞了台二手的三菱触摸屏,但被上了密码,想问下个,怎么才能使用这个屏呢?

网友A:
用专家密码就行啦。你可以上网,然后查找专家密码,就行,你先试一试,应该可以的。呵呵。

网友B:
有专门的破 解 密 码,套用破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