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待机状态时过一段时间就报过流故障怎么回事?

楼主(2010-12-10):
有一机械厂用了一台唐山产的变频器,不管工作与否过一段时间都报过流故障,不知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回事?请给予指教。我给它加了进线电抗器,也未起什么作用。就连生产厂家的都没什么办法。生产厂家给换了两台的变频器也无计于事。

楼主:
请教关于变频器使用的问题

网友A:
加电抗器 基本排除电源段高频电流影响,更换过变频器应该排除变频器故障。可以考虑是否是变频器附近干扰引起互感器误报警。断掉附近所有元器件电源,仅仅对该变频器供电,用面板操作电机旋转,若不报警,就表示是干扰引起的了,制作铁盒包裹变频器吧。要留下风扇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