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问题 请求帮忙给个让我能理解的<此处内容被屏蔽>!!!!

楼主(2010-12-10):
西门子300PLC     在现场接收不到仪表信号,仪表是220V供电  输出4~20mA信号给PLC。    PLC是4线制接法(不知道这个对不对,还有如果不对请解释一下2线和4线是怎么接的!!)    把仪表进PLC柜子的线拆掉后测量仪表的信号是并接的万能表测4~20mA有信号  串接则没有!!     如果现场的仪表先接到柜子中串接万能表测电流时很大的值,最少也是几A!!!  望能人给解决下  不盛感激!!!!

网友A:
哈哈,在300的硬件组态时,可以设置此通道采集是4线制还是2线制,应该设置4线制。接线直接接一正一负就可以了,意思从仪表输出到PLC输入没有任何接线(7KF02)

但是PLC是4线制接法,我就不明白了。不会把220串进去了吧,电流能有几A。如果是,那可是工控的笑话了

网友B:
没那么打电流,直接在硬件组态里面改,你要确认你的是什么型号的模块

网友C:
有过相似经历,仪表单元是电导率仪,输出也是4-20mA两线制。

1.如果AI模块侧面有跳线选择的话要进行选择,四线制和两线制应该是可以选择的,有的模块可以在STEP7软件中选择,有的是在模块侧面跳线选择。四线制电流、两线制电流和电阻(PT100铂电阻等)。

2..仪表输出的4-20mA信号的“负”端与AI模块上的直流电源0V短接。

电询过西门子技术支持,按此方法确实解决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的问题点与此是否相似,希望对您能有帮助。

楼主:
对:1234456 关于

哈哈,在300的硬件组态时,可以设置此通道采集是4线制还是2线制,应该设置4线制。接线直接接一正一负就可以了,意思从仪表输出到PLC输入没有任何接线(7KF02)

但是PLC是4线制接法,我就不明白了。不会把220串进去了吧,电流能有几A。如果是,那可是工控的笑话了

内容的回复:

其实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是4线制接的    我感觉应该接2线的   因为PLC控制柜根本没有给仪表供过电,   但是我们同事说是4线接的    结果就出现了我刚说的那种情况   如果220串进去了模块岂不是直接烧了   但是我只是烧坏了几个通道   这是我更不能理解的了   通道是怎么烧的?

楼主:
对:sy_tsgtsg 关于

有过相似经历,仪表单元是电导率仪,输出也是4-20mA两线制。

1.如果AI模块侧面有跳线选择的话要进行选择,四线制和两线制应该是可以选择的,有的模块可以在STEP7软件中选择,有的是在模块侧面跳线选择。四线制电流、两线制电流和电阻(PT100铂电阻等)。

2..仪表输出的4-20mA信号的“负”端与AI模块上的直流电源0V短接。

电询过西门子技术支持,按此方法确实解决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的问题点与此是否相似,希望对您能有帮助。

我咨询过西门子了   和你的说法差不多    但是他说是还要把模块的跳转电压也接上!   但是也没解决了!!!   还是出现我之前的现象!!!    后来我加了个隔离栅就没那种现象了!!!!   但是不加隔离栅的情况下   还是白搭!!  还有什么号办法么???

内容的回复:

楼主:
我的模块是7KF02

楼主:
还有就是现场的仪表是无源的  而且是220供电的!!!

网友D:
这种应用情况,四线制配置没有错啊,看一下硬件配置和模块上的跳线设置是否相同。

楼主:
对:云锋 关于

这种应用情况,四线制配置没有错啊,看一下硬件配置和模块上的跳线设置是否相同。

内容的回复:

配置和模块上的跳线都没有问题!!!

网友E:
对:sun-ny 关于

还有就是现场的仪表是无源的  而且是220供电的!!!

内容的回复:

220V,还说是无源的啊?二线制的才是无源的吧?你只说你接了几根线到PLC通道?

网友F:
四线制接法没错。

可能0V没有短接。

串220VAC电压烧通道很正常,一般是烧采样电阻,7KF02好像是50欧的,一般应该是250欧对应1~5V。

烧几个通道而不烧整个模块,很可能是有的模块几个通道共用A/D转换或者采样电路,光电隔离没做成通道隔离。

网友G:
说说我个人看法:1.你对编程软件和硬件的了解还不够全面的情况下能自己动手这样子搞勇气可嘉。

2.并不是你认为要接入纯电流信号模块就是4线制。还需要硬件跳线、软件设置的。

3.4线制不带配电,2线制要带配电。你接线之前用电压档测测电压多好。

4.你认为的4线制没错。电流这么大,应该是带配电输出了。

5.下次没搞清楚之前不要用电流档乱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