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有脉冲但是不转?

楼主(2010-12-10):
由PLC控制X、Y两轴联动,Y轴由编码器Z相控制其零点,X轴回到机械零点(有传感器位置控制零点)

应该是开机回原点,发送脉冲应该就几秒的时间,Y轴:编码器转到零点后停止发送脉冲;但是对于X轴,PLC脉冲有发送,但是电机不转,那会是什么原因?

求教!  ...

楼主:
由PLC控制X、Y两轴联动,PLC控制两台电机回零,Y轴由编码器Z相控制其零点,X轴回到机械零点(有传感器位置控制零点)

应该是开机回原点,发送脉冲应该就几秒的时间,Y轴:编码器转到零点后PLC停止发送脉冲;但是对于X轴,PLC脉冲有发送,但是电机不转,那会是什么原因?

求教! ...

网友A:
用排除法和比较法解决问题!应该不难!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驱动器那边没设置好。

谢谢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