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议转换器进行正常的排故障方法

楼主(2010-12-10):
协议转换器进行正常的排故障方法

协议转换器进行正常的排故障方法
故障现象:LOS 灯亮
检查方法: 用E1 自环线在E1 的输入与输出口环回,如果该灯灭,则重点检查输入E1 线,请注意同轴线的正确做法应该是:芯与芯通,皮与皮通,芯与皮不通 。
故障现象:LOS 不亮,但SYNC 灯亮
检查方法:这种故障基本上出于以下四种原因:
第一,E1 输入线的芯通皮不通,或芯与皮交叉或120 平衡状态时只通了一根线 ;
第二,对端的设备工作在不成帧状态(指BYCON-B1 );
第三,E1 通道有问题,这点可以通过PT 与RLP 组合检查 ;
第四,设备处于EXT 时钟方式,但外部设备提供的时钟速率与BYCON-B1 所设置的时钟速率不一致。
故障现象:TD 灯闪亮,但RD 灯不亮
检查方法:按下LLP 开关,果TD 与RD 都闪亮,则问题出在对端,按下DLP 开关将信号环回至远端,来配合对端检查。
故障现象:所有的灯都正常,但数据PING不通
检查方法:按下PT 并通知对端将数据向本端环回,如果PT 灯不亮,则表示E1 传输通道有问题。
故障现象:数据能PING 通,但有丢包
检查方法:确定线路中是否所有的设备都设置线路时钟,如果是,应将其中一台设置成主时钟。
通过交叉线与DCE 设备尾接时请注意时钟配合,如果DCE 设备设置为内时钟,则本设备应设置成外时钟;如果DCE 设备设置为外时钟,则本设备应设置成内时钟。
如果将一台BYCON-B1 的PT 键打下,PT 灯不亮,同时再将LLP键按下,PT 灯亮,则可以认为这台BYCON-B1 已正常。
如果将一台协议转换器BYCON-B1 的PT 键按下,PT 灯不亮,同时再按下RLP 键(工作于成帧状态,并且是点对点双端使用)或将对端的BYCON-B1 的DLP 键按下,PT 灯亮,则可以认为这两台BYCON-B1 及E1 通信线路已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