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emens 200PLC高速计数问题

楼主(2010-12-10):
现有两个转速传感器,一个单向,一个双向,双向的为AB相相交,A相前于B相90度为正转;

传感器输出信号为方波脉冲,高电平为24VDC,低电平为0。

现有224XP的cpu一个,想通过该cpu采集传感器的脉冲信号,然后根据该信号算出转速。

现求救各位大侠,怎么去设置PLC向导,以及怎么去编程。谢谢!本人对于高速计数这块属于白痴阶段,感谢各位大侠能给予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A:
采用高速计数中断实现,在单位时间内计数,然后换算,转化为转速。

我以前的帖子你好象有200高速计数专为转速的相关程序。

楼主:
对:老菜鸟 关于

采用高速计数中断实现,在单位时间内计数,然后换算,转化为转速。

我以前的帖子你好象有200高速计数专为转速的相关程序。

内容的回复:

那个帖子在哪?急求!谢谢了!

网友A:
对:老菜鸟 关于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704/D-88FC-4AC8452347AC-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705/A-BE44-418B8D4C2AF8-1.shtml

内容的回复:

怎么没有一个能下载,我看帖子都是2007年的,而且打开网址就是易网新闻了,不好意思,实在是有点急,就告诉一下怎么编这个程序就行了。谢谢!

网友B:
我前两天刚刚做了一个高速计数的,是测流量的,给你一程序看看吧,怎么给你?

网友B:
TITLE=程序注释
Network 1
LD SM0.5
EU
MOVB 16#F8, SMB37
MOVB 16#F8, SMB137
MOVB 16#F8, SMB147
MOVB 16#F8, SMB157
MOVD +0, SMD38
MOVD +0, SMD138
MOVD +0, SMD148
MOVD +0, SMD158
MOVD +0, SMD42
MOVD +0, SMD142
MOVD +0, SMD152
MOVD +0, SMD162
CALL SBR0
CALL SBR1
CALL SBR2
CALL SBR3
Network 2
LD SM0.5
ED
MOVD HC0, VD2000
MOVD HC3, VD2004
MOVD HC4, VD2008
MOVD HC5, VD2012
Network 3
LD SM0.0
DTI VD2000, VW0
DTI VD2004, VW2
DTI VD2008, VW4
DTI VD2012, VW6
  一共四路,0.5s采样,不过我只是单向的,AB两相的你看下那个帮助就能看明白,同样的道理

网友B:
具体点就是你选的模式不一样,和它的输入端口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