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G卡编码器与变频器的使用

楼主(2010-12-10):
电机恒转速运行,通过编码器反馈信号,反馈的脉冲通过变频器的DI端子输入给变频器。听人说,编码器要配合PG卡使用,没用过PG卡,PG卡起的是什么作用,是信号转换吗,是把脉冲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吗?如果变频器能识别编码器的脉冲信号是不是可以不用PG卡

网友A:
呵呵,,这个不是太熟悉。。。一般变频器都要外加PG卡。。。但如果说明书说有PG端口就不需要了。。。

网友B:
PG卡   编码器接口模块   编码器线接到PG卡,PG卡插到变频器主板上

有些变频器只是提供PG卡接口,如不安装PG卡,无法使用编码器

有的变频器直接带编码器接口的则不需要PG卡的

具体的变频器说明书中会有说明

网友C:
PG卡 编码器接口模块。 变频器都有说明的,你必须选择配套的PG卡,及指定的编码器。如果变频器自身可直接接编码器可省略 PG卡。

网友D:
直接能接编码器的变频器很少呀!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