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PC机上做一个程序向PLC发指令

楼主(2010-12-10):
想在PC机上做一个程序向PLC发指令,但不知道如何实现,问了三菱的技术支持后回复说需要ms-compnt。请问这是什么?哪位有能否共享。我的邮箱weizhixun@126.com 先谢谢了

网友A:
1,把PLC的开关关掉

2程序写好后,转换一下,找下图标,看看程序有问题吗

3连线,传输设置,连接PLC后,PLC写入,提示中只要选程序就可以,不然可能要改区的

网友B:
官方网站有“MX Component Ver 3编程手册.pdf”,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可以用组态王之类的软件来做啊

网友D:
可以用VC或者VB做

QQ:410354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