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CGS与海为PLC通讯!!!!!!!!

楼主(2010-12-10):
我有MCGS和海为S系列PLC各一台,求他们如何通讯!!

能否给小弟一份样本参考参考!!谢谢大家

急~~~~~

网友A:
软件选择或者MODBUS 试试

网友B:
请问该PLC是否支持标准MODBUS协议,只要支持,就可以正常通讯,另:您需要对方提供的MODBUS地址对应表,谢谢!

如还不能解决,请致电400-610-7062,我们将及时给您处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