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769-IF8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用法?

楼主(2010-12-10):
小弟第一次用AB的PLC,很多地方不是很懂。问题如下:

AB的求1769-IF8模拟量输入模块,比如说用4-20mA电流输入信号, 那么在PLC里面怎么对应他们的关系啊!
电流信号是4mA在模块内对应的数是多少?
电流信号是20mA在模块内对应的数是多少?
这个在那个文档中有明确介绍?可以查阅到?

楼主:
知道了啊!,在模块属性内,配置选项卡内,可以选择每一路通道的输入范围及数据格式。

在数据格式内,一般根据自己实际计算需要选择,大多数都选择工程单位。

楼主:
顺便问下,

大家在配置模拟量通道时,哪个滤波器是怎么设置的,系统默认的是60HZ,这个需要更改吗?

网友A:
设置都知道了?建议采用程序里的工程换算和信号滤波,如下

网友A:
至于,RAWMAX依据你的设置,无论是30840还是32768(Raw),或者是10000(percent Range),都可按照此方法,模拟量模块不同,最大值(RAW)也不同,我也忘了1769-IF8的,好像是20毫安对应30840,上网就能查到,你可以查查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我试试看,5000软件里有文档,我没有发现,我在看看,

楼主:
弄了半天,我在文档里还是没有看出来,
电流信号是4mA在程序内对应的立即数是多少?
电流信号是20mA在程序内对应的立即数是多少?

网友B:
其实很简单的,你选个数据格式,然后在报警设置里设置上限和下限,你把上限设的很高,下限设的很低,确定时,系统就会提示你上限最大是多少,下限最小是多少,那就是4-20MA的立即数范围,比如PID,就是0-16383

网友C:
原始/比例  :-32767---32767

工程单位:3200---21000

PID比例:0---16383

百分比:0--100%

网友D(2011-02-07):
谢谢楼主的提问,我也很困惑这个问题

楼主:
找到实在的资料,分享大家:

网友E:
对应工程量不就行了,说得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