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待机状态时过一段时间就报过流故障怎么回事?

楼主(2010-12-10):
有一机械厂用了一台唐山产的变频器,不管工作与否过一段时间都报过流故障,不知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回事?请给予指教。我给它加了进线电抗器,也未起什么作用。就连生产厂家的都没什么办法。生产厂家给换了两台的变频器也无计于事。

网友A:
又不用付款,再换个牌子的。

网友B:
设计有问题,机械部分有问题

网友C:
可能是电流检测电路热稳定性不好.

网友D:
电流检测电路受到干扰或稳定性差

网友E:
神經病机器,

网友F:
让机械启动时频率不要加的太多,最好是2~3hz每次,不断累加启动

网友G(2011-02-12):
应该是干扰毛病,看看配电箱内是否有大功率的设备,给变频控制做屏蔽会好些

网友H:
需诊断区分电路,机械问题。一一排除。据题意应该是机械问题。

网友I(2011-04-15):
六楼的大哥,人家都说了不管是起没起机都那样,还加个球的频率哦,明摆的不是干扰的问题就是变频器检查电流电路的问题。

网友J:
过流故障

网友K(2011-10-20):
是不是工作在比较潮湿的场合?

有可能是检测霍尔的中性点偏移造成的检测故障

网友L:
无语了,换了两台新的也报故障?先仔细检查一下现场吧,干扰厉害?静电厉害?导电粉尘多?

网友M:
唐山那个厂家出变频器呀?

网友N:
生产厂家给换了两台的变频器也无计于事。
无语,应该是干扰问题,注意接地和屏蔽。还有参数设置。

网友O:
变频器本身有问题,估计是霍尔检测线路有问题,也不排除干扰,你可以重点从这两个方面考虑,其他原因不太可能。曲阜嘉信变频器,性价比高,服务及时,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济南办事处,王经理,电话:13953186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