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老掉牙的问题,星三角启动。

楼主(2010-12-10):
37千瓦电机皮带传动耦合一个惯性非常大的负载。转动惯量大概比电机大20倍。

这样的启动在主电路和控制电路的设计上,跟常规的空载轻载启动的设计有什么要素上的改变?

估计启动电流在2倍电机额定电流以上的时间有多少秒?

我要估计电源承受能力,我需要些什么数据?

如果改用自耦变压启动。情况又如何呢?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现在第一次的。

网友A:
这个不好定量计算,原则上说,星三角不太适合这类负载。

网友B:
是飞轮负载吗?我厂有类似的机台,90KW电机通过皮带带动一个直径4M的飞轮,用电抗器,启动时间大概30S。

楼主:
楼上这个经验有价值。

还请问启动过程的电流怎样变化?有相关曲线吗?电抗值多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电抗器,…

串联电抗器降压启动!

网友C:
用串联电阻启动,即水阻启动,要好得多!

网友C:
用自耦降压启动,也可以!

网友D:
37千瓦电机皮带传动耦合一个惯性非常大的负载。转动惯量大概比电机大20倍-----这样启动负载较大就不适合采用星角启动方式了,星角启动适合空载或轻载的情况。要估计电源负载能力需考虑电源变压器的容量大小、同一变压器负荷内多有负载的启动电流总和、负载中最大者的启动电流等因素。如果变压器容量预留不太大,还是不要考虑星角转换启动、自耦降压启动等方式了,使用变频器驱动吧

网友C:
1、不管哪种启动方式,都必须延长启动时间;

2、也可以通过减速装置,先减速启动,启动后再加速到全速;

楼主:
刘翁。

假如现在已经知道转动部分折算到电机的惯量。

那么这个37电机星形启动的 电流数据 时间数据 和 速度数据 有办法算出来吗?

网友C:
1、37KW电机星形启动,电流是三角运行电流的1/3,大概星形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倍约160A;

2、37KW电机星形启动运行功率,电流是三角运行电流的1/3,所以星形运行功率应该是12KW;

3、系统的转动惯量为J,全速运行时的角速度是ω,则系统转动动能为Jωω/2;

4、电机功率×启动时间=系统转动动能为Jωω/2

      启动时间=系统转动动能为Jωω/2 /电机功率

网友C:
这种计算没有多大意义,要在实际运行中不断的调整机械传动比,不断地检测实际启动电流、启动时间,最终达到满意为止!

楼主:
我现在初步想用星三角启动算了。

运行电流假设等于额定电流。启动时间又不知道,星启动电流第一秒后是多少,第二秒后是多少,会不会造成小容量线路跳闸。我不可能假设人家的电源容量有500k吧。

启动电流是不是全压的三分之一?

全压的时候是不是额定的7倍?

那么7倍的1/3就是180安?

网友C:
星三角启动电流不大,对电源影响不大,实际运行就知道了。

楼主:
本来是空载或轻载的话是不大。但是现在惯量大,可能前面五秒时间内电流会超过200安,那么这五秒可以使很多情况发生。

我不想在用了的时候用户才知道:啊我的电源支持不住。

网友E:
无论负载有多大,无论惯量有多大,就算电机被堵死不转,启动阶段,任何时刻的全压电流都不会超7倍,星三角启动约为2倍。

你现在不仅需要考虑启动电流,还需考虑电机能否启动,如果负载、惯性确实大,有可能电机启不了,也有可能电机始终在低速段旋转,由此将造成Y/△转换电流相当大,使电路跳闸。

楼主:
楼上的回复是否仍要有所保留呢?

当星启动的第一0.01秒后电流是堵转电流,怎么会不超过2倍?这个我不明白。

如果是这样的话都就自然限流了?不太可能。

我要计算理论。

网友E:
电机手册上介绍资料,堵转电流就是5-7倍,绝对不会超7倍。

在启动的瞬间就是堵转,也就是7倍(Y /  △启动约2倍),随着时间增加,电流将逐步降低。

但负载重的话,电流将始终保持在7倍不降,或者说降的速度非常慢。

再次提醒:Y / △启动不适宜用于重载场合,需要考虑电机能否启动,如果负载、惯性确实大,有可能电机启不了,也有可能电机始终在低速段旋转,由此将造成Y/△转换电流相当大,使电路跳闸。

网友B:
你的负载惯量没这么大吧,这个电机是90KW的

楼主:
应该还比你大。惯量比。我的皮带传动比是2.3。你这图片多少都有12到15倍吧。

所以图片的折算惯量小很多。

可是没有看见大轮的负载。不好判断。

你那是什么机器?我这是双转子对辊细碎。

网友B:
石材加工设备,电机6极的,飞轮转数63转/分。你的速比那么低,惯量又大,星形启动得了吗?其实像这种大惯量的负载,电机余量都很大,实际运行电流很低,像这90KW的运行电流才100左右

楼主:
我希望有含有较高理论成分的计算。好判断用户最小电源容量的要求。

我觉得这个参数应该在说明书上出现,告知用户。

网友B:
37KW也不算大,在我厂都是直接启动。变压器1000

网友B:
理论很难说,做实验吧

网友E:
建议上网查一下,查变压器可直接启动最大电机,以及允许电压降之间的关系,参照他们之间的关系,推算出最小电源容量的要求。

楼主(2011-01-24):
机器做出来了。并且刚刚做了启动试验。

类似的设备有两台。37KW电机的一台星启动时间13秒,最大刚合闸的电流时140安。120安电流的时间维持了有10秒以上。星接的稳定电流7安。

30KW的一台启动时间用了19秒。合闸电流87安。启动电流基本都在8字头7字头,当看见5字头(50安)的时候一下子就变成5安了。

看来电流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啊。但是就是大电流占据启动过程相当饱满。

大电机启动电流是1.94倍。小电机的启动电流是1.5倍。

网友C:
直接启动的?

网友E:
楼主的设备负载状况,有点类似离心机,启动时的负载特别重,启动时间比较长,但一旦启动完成后,其负载就迅速大幅度的下降。

楼主:
刘翁,我通过一个空开把电机只接成Y型做测试。

网友F:
大惯量设备叫作重轻载负荷,即起动时是重载,起动后是轻载,这种设备以前要用绕线式电机,现在用笼形电机加变频器起动。而现在楼主既然把电机接成星形(原额定连接是三角形)能起动成功,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电机功率有很大余量,你用一台15Kw电机直接起动,保证也能成功。那么成本会降低。

楼主:
功率余不余就不知道了。试机的话才只是空载。所以我连星三角启动电路都没有做。

对辊机,我看见过,开起来的时候,一旦下料,电机就会嗡嗡响的。一旦没料电机又空载了。功率变化特别大。

多谢支持。

网友C:
1、“转动惯量大”与负载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2、例如转动惯量大,如果启动时间足够长,就会变成轻载启动;

网友C:
3、例如转动惯量大,如果启动时间短,就会变成重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