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7期——2个变频器怎么同步?

楼主(2010-12-10):
本周擂台:2个变频器怎么同步?

设备配置、工艺条件及控制目的:

        1、一条300米的悬挂链生产线,只有一根封闭的链条,同时由2个电机驱动,2台变频器分别驱动着两个电机。

        2、 链条存在张紧,允许两个电机在一定程度范围内存在位移差,但不能过大,否则会拉断链条。

        3、两个驱动的减速机速比不同,为2:1,因此要求2台变频器的频率输出大约也是在1:2左右。

        4、检测第2条中的张紧位移,可以采用直线位移传感器(DC0-10V或4-20mA),也可以采用多个限位开关的组合。

要求:

        1、要求两个变频器能够正常驱动生产线,不能把链条拉断:直线位移传感器的输出稳定在一个范围内或指定点不能超越2个限位开关。

        2、可以不使用直线位移传感器,而采用2台变频器矢量控制。也可以采用直线位移传感器做PID调节。也可以采用2个限位开关做砰-砰控制。

        3、电路该怎么画?变频器该怎么设定参数?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在下周末结贴。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楼主:
集思广益,希望大家多多讨论。。。。。。

楼主:
不限制实现的渠道和方法,条条道路通罗马,尽管畅所欲言。

网友A:
看来不是很多人这么干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集思广益,希望大家多多讨论。。。。。。

很复杂的问题啊!希望多讨论

网友C:
用一个电机拖动,两地一主一从。

网友D:
加个同步控制器就好了

网友D:
频率输出大约也是在1:2左右

一个用10V基准电压,另一个用5V基准电压

网友E:
学习一下,这个同步控制器该怎么加呢?

网友F:
一台电动机直接以设定频率运行,不受任何控制
用电位计式直线位移传感器监测链条张紧度,另一台电动机频率设定为外接此电位计控制
电位计合理选型(线性长度)和频率上下限设定适当,可以保证链条在工艺允许的范围内振荡

网友G:
变频器分一主一从

主变频器用外部频率控制并限制输出频率升降速度

从变频器用直线位移传感器做PID调节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台电动机直接以设定频率运行,不受任何控制
用电位计式直线位移传感器监测链条张紧度,另一台电动机频率设定为外接此电位计控制
电位计合理选型(线性长度)和频率上下限设定适当,可以保证链条在工艺允许的范围内振荡

同道中人啊

楼主:
9楼、10楼说得很好,能不能具体说一下实现的方法和过程,还有具体问题呢,例如电路和变频器参数什么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9楼、10楼说得很好,能补了个具体说一下实现的方法和过程,还有具体问题呢,例如电路和变频器参数什么的。

网友I:
以PLC为控制器,两路DA分别控制变频器;

电机主轴安装编码器进行速度反馈;

通过PLC程序是两台电机速度完全达到1:2关系。

网友J:
跟拉丝机的收放线原理接近,主变频器用电位器控制,辅变频器用主变频器的0-10V输出控制,这个增益可以调的。作为给定频率,然后用传感器做PID的反馈就搞定了。具体参照WWW.SINEE.CN上张力杆拉丝机专用,有图纸的。

网友C:
两台变频器是无法实现同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台变频器是无法实现同步的!

工程上经常使用的哟,怎么可能无法实现同步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两台变频器是无法实现同步的!

“同步”是位置的概念,不是速度的概念,变频器是调速用的,以速度环的思维与控制方式的确达不到真正的“同步”,只能是“同速”,这种同速在长时间位置误差累加下就不能保证同步了,但是如果加上角度(位置)传感器反馈,如2个编码器做反馈比较,是可以达到“同步”的,具体方法是两个变频器保持同速或比例关系“同速”(同速的方法有很多),两个编码器比较,在一定的位置误差范围里不修正,在可能超出一定的位置同步偏差下,调整跟随变频的速度以补偿位置偏差至“纠偏到零”,这种变频同步在进口设备中很多,大部分是用两个绝对值编码器完成的,我们帮用户配编码器的时候碰到过,这种方法也可以多个变频同步(一主多随),至于为什么要用绝对值编码器,主要是防止变频干扰增量式编码器而丢脉冲,计数错误并累加而无法同步,绝对值编码器计数不受干扰影响。

在这个题目中,两个编码器(绝对值)比较的关系是1:2。这种同步在纸张、薄膜、金属卷材中都可以用,一般还会用一对光电开关检测下垂。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分一主一从

主变频器用外部频率控制并限制输出频率升降速度

从变频器用直线位移传感器做PID调节

网友M:
华东工控说得对,双变频拉丝机都是这样

网友N:
变频器响应慢,要实现两台变频主从轴速度同步效果好比较困难。可以考虑主轴用变频器,从轴用伺服,加PLC实现。主轴电机安装编码器反馈脉冲到PLC,PLC根据编码器反馈脉冲测出主轴电机实际速度,再换算成伺服所需的脉冲速度,去控制伺服速度,伺服响应快,能较好跟随主轴速度,这样应该较好达到满意的效果。如果PLC有电子凸轮的功能,主从速度同步效果会更好。

网友O:
包装机械里的涂布机也有类似的应用

网友P:
1、张紧上的保护开关:过松、过紧超行程就不说了,碰到就得停线,说明有故障或者链条伸长太大了

2、张紧上有过紧检测和过松检测,用于调整积累误差(积累误差的含义就是长时间运行后、小的链条伸长等因素导致同步性变差),还应设置1个正常位置检测开关,在此位置时,从变频器以给定速度的比例运行

3、2台减速机输出轴(或通过齿轮导出)安装旋转编码器,用于速度反馈(编码器分辨率同链条转动距离关系很大,基本意思就是编码器没转一个脉冲,输送链实际运行距离是多少,必须清楚)

4、2台驱动电机用变频器控制,控制变频器可以用模拟量、网络均可。变频器一主一从,主变频器人为控制、从变频器根据主变频器设定及编码器反馈速度比较、计算出需要设定的速度

5、单位很重要,一定要弄清“米/分,厘米/秒"等换算

6、采样周期不能太大,太大了调整时间拉长,也不能太小,太小了反馈的速度不准确

网友Q:
使用两个编码器  一个主机 一个从机   主机的编码器接入PLC高速接口  PLC 内部计算后将从机速度通过通讯给从机

从机的斜坡等调到最小,斜坡发生器在PLC内部实现,从机通过自身编码器形成闭环。

控制精度不如21楼的伺服系统但应该能够达到使用要求

网友R:
以优利康变频器为例,采用PID 控制的同步方案,来实现两台变频器的同步!

网友R:
一、PID 控制的同步方案介绍

       1、PID 控制原理
       PID 控制的同步系统,在同步控制中应用最为广泛,因此在这里也是讨论最多的一种方案。为了通过PID 的控制使设备同步,各台设备之间需要有一个反映同步状态的信号,这个信号一般由运行时的机械位置决定,所以通常是通过扇形挡块、浮动辊等机械装置的位置变化,再用相关的传感器或电位器转换成电信号,或直接用压力传感器等供给控制设备,控制设备根据这些信号的大小,通过PID 运算,调整相对应设备的速度,使设备之间保持同步运行。如下图所示。

        2、控制原理

       在这些控制系统中,一般都有一台我们称之为领航速度的设备,这台设备没有PID 反馈控制,是纯粹的速度控制,这台设备的速度决定了整个系统的工作速度,系统中其它设备的速度都需跟随这台设备,因此,也称之为主设备。主设备的选择并不是很重要,有时系统中的任何一台设备都可以作为主设备,为了方便起见,一般会选择第一台或最后一台设备作为主设备。但在有的系统中,其中的一台设备功率比其它设备大很多,或者相对来讲在系统中比较独立,一般就会把这台设备作为主设备。也有工艺的需要其中一台设备作为主设备。一旦主设备选定了,其余的设备就作为从设备,跟随主设备运行,并与主设备保持同步,包括系统前后端的设备。
       速度控制框图如下。

       3、同步速度频率的确定

       理论上,通过计算合适的频率,就能使系统运行在同步状态。这个频率就是同步速度频 率。因系统一般是由同一个模拟量来给定主速度,所以一般要根据系统的额定运行速度,再根据各个设备的电机的额定转速、传动部分的传动比、辊筒的直径等计算出额定速度运行时变频器所需的输出频率,我们一般称为额定同步频率,使给定同一个模拟量时,各个设备都运行在额定同步频率,线速度就能保持一致。如果忽略电机的转差率,机械部分的传动精度与加工精度,这时如果不加PID 也能使系统保持同步运行。理论上,不加PID 时运行速度最稳定,因为PID 总是会有个调整过程,在调整过程中,速度就会有变化,所以加在主速度上的PID 分量是越小越好。这也就要求电机、机械部分的误差越小越好,这样就只需一个很小的PID 分量就能纠正电机、机械部分的误差,使调整的过程尽量小,系统运行时就越稳定。额定同步频率计算如下
       F=50S/(V*B*2*π*R)
       F:额定同步频率,对应变频器的最高输出频率
       S:额定线速度
       V:电机额定转速
       B:减速比
       R:辊筒直径
       如果计算出的频率小于电机的额定频率,在修改最高输出频率时,同时修改基本频率,同时按比例修改基本输出电压,以保证压频比不变。

二、系统控制方案实现

       1、系统配置

       有二台变频器分别带动链条的二台电机,其中一台作为主(变频器)电机,另一台作为从(变频器)电机。接线图如下。

       工作过程:二台变频器均接0~10VDC 的主速度给定信号,使二台电机能在一个大的范围内同步升速或降速,由于电机或负载的原因,二台电机的速度不能完全一致,这样就会造成积累误差,极限状态有可能一台电机被另一台拖着跑,造成一台变频器负载过重而报过负载,另一台变频器因被拖着走而报过电压。所以,为了达到负荷分配的目的,把主变频器的力矩输出信号给从变频器,作为PID 控制的给定,而从变频器的力矩信号反馈给自身,作为PID的反馈,从变频器最终控制的目的是使二台变频器的输出力矩一致,从而达到平均分配负荷的目的,使二台电机能同步运行

       2、参数设置

       参数调整的关键是PID 的增益及积分参数,以及几个信号的滤波时间常数。这几个参数都要根据现场的运行情况来设定。因14 脚默认是电流输入,所以首先要把14 的电平改为电压输入,并且把主板上的J1 短接线剪断。主要参数如下:

       主变频器工作于速度控制方式,按常规调整参数后,需调整23 脚输出对应的参数。
       H4‐04=09,输出监视内部力矩指令,反映了主变频器的力矩输出
       H4‐05=1,输出的增益,使输出10V 时对应100%的力矩信号
       从变频器调整的参数比较多,工作方式是“主频率指令+PID 控制”,按常规调整参数后,需调整如下参数:
       B5‐01=3,工作模式:主频率指令+PID 控制
       B5‐02=1,比例增益;B5‐03=10,积分时间;这两个参数在实际运行时需调整
       B5‐06=3~5%,加到主速度上面的PID 上限,
       H3‐05=B,PID 反馈
       H3‐08=1,14 脚输入0~10V
       H3‐09=C,PID 目标值
       H3‐12=0.5S,模拟输入的延时时间,按实际的运行状况调整。

网友S:
向各位高手学习 顶一下

网友T:
不知道你说的工况是怎样的,一般说来两台变频器分别控制两部电机要达到同步必须设定一主一从,主控变频器的控制信号为满足电机要求的转速,从动变频器的控制信号与主控变频器的输出力矩保持一致即可。

网友T:
这个只能是用跟随进行同步了,比竟与齿配合有关同时由于变频器同步控制比较麻烦精度也不态高,就算能用楼上几位的方法做出来但效杲也不是很理想特别是动态性能动态响应很难达到那么高的精度这样就不大可能做精度响应及功率大的同步控制,如果真要达到最佳效果建议用伺服加上反馈进行PID调节控制,这样才可能达到最佳效果,变频器同步(就算是加上同步卡)最多只能做到在反冲几个毫米间同步,显然精度高的话就没办法做到,

楼主:
玻璃的心所言极是,这个论题我搞忘说了,其同步精度要求不高,大概是在10公分以内,但这指的是累计误差————可能数年时间内,都要求同步,累计误差不能超过10公分。

网友U:
                         对“2个变频器怎么同步”的设计考虑
       根据楼主的设计要求,要实现二个变频器在运行中实时同步,必须选择一主一从的控制方式:
      1、 主从电机的选择:已知二个变频器输出电流的频率比为2:1,故可知,频率低的电机输出的扭力大,而频率高的电机扭力小,据此将频率低的电机做主机,频率高的作从机。

网友U:
        2、 调速的控制方式:主从电机的调速选用电压调整,主机选用0-5V电压,是由电位器给定的。从机的变频器的电压给定应是主机的变频器的电压给定值得二倍,故从机的调整电压为0-10V。但从机的变频器的电压给定不是用电位器给定,而是通过系统自动调整后的给出的整定电压值,这个电压是随机的,确保从机的链条轮的转速与主机同步。

网友U:
        3、 反馈信号的选择:二台电机虽然转速比为1:2,但经过2:1减速箱变速,在同步运行时,它们驱动链条运行的二个链条轮的转速是相同的,它们的转动轴所受的扭矩是相同的。我们可以取这二个链条轮的转速或取这二个链条轮轴的扭矩,做反馈信号:1、在二个链条轮转轴上各安装一个参数一样的脉冲输出式的测速表,可以采集链条轮的转速。2、在二个链条轮转轴上各安装一个参数一样的脉冲输出式的扭矩传感器,可以采集链条轮的扭矩。

网友U:
         这二种反馈信号我个人认为扭矩传感器比测速反映灵敏:当二台电机同步运行时,其对应的链条轮所受的扭矩相等。如从轮转速变慢,就会使主轮的扭矩变大,通过自动调整电路,使从机给定电压变大,从链轮速度上升,扭矩也上升,使主链轮扭矩下降,直至平衡。反之从轮转速变快,就会使主轮的扭矩变小,通过自动调整电路,使从机给定电压变小,从链轮速度下降,扭矩也变小,使主链轮扭变大,直至平衡。即在整个运行中,二个扭矩传感器的输出时时在比较,自动调整从机的给定电压,使从机的链轮转速紧跟主链轮的转速。

网友U:
        4、 同步跟踪自动调节电路设计:见下图,该电路是用集成电路等硬件设计的,(此图只画方框图,没画具体线路图)其优点成本低,抗干扰,反应速度快,作出的设备体积小。该电路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网友U:
          (1)、电压给定电路:用1K欧电位器,并接10V稳压电源上,其中间抽头接由运放器U1B构成的电压跟随器,U1B的输出电压=电位器中间抽头的电压,U1B的输出端接二个阻值=1K的串联电阻,这二个电阻连接点对电源地的电压=1/2U1B的输出电压。该电压通过U1A电压跟随器输出给主电机的变频器的电压给定端。U1B输出电压去模数转换器,模数转换器将此输入的电压值转换成数字量,输入到可逆计数器的预置数端,如按一下“预置”按钮,此数进入可逆计数器中。可逆计数器的输出接数模转换器,故可逆计数器将此数字量通过数模转换又转换为模拟量,该模拟电压去从机变频器的电压给定端,在可逆计数器不计数的条件下,去从机变频器的给定电压=U1B输出电压。即=主机变频器的给定电压的二倍。

网友U:
        (2)、扭矩传感器输出脉冲的调整:现有的扭矩传感器输出都是脉冲信号,其最大扭矩对应的脉冲输出5000HZ,可根据系统的调整精度,将其经N分频器分频变为需要的频率脉冲。如扭矩传感器输出的是模拟信号,可设计V/F转换电路,将此模拟信号转换为需要的脉冲信号。

网友U:
       3)、小间隔消除器电路:主从扭矩传感器输出的脉冲信号,分别进入可逆计数器的+-计数端,为了确保可逆计数器对加减脉冲计数准确,在加减脉冲进入可逆计数器之前,先经过“小间隔消除器”,将二路脉冲同时出现或相距很近的脉冲成对抵消,使其不能进入可逆计数器,以确保可逆计数器加减计数的准确。有关小间隔消除器的工作原理请见“再出几道电路知识题,望大家参与之三”中的第7题。

网友U:
       4)、自动调整原理说明:开机前,调整变频器电压给定值,如主机调整电压值=3V,按一下可逆计数器的预置按钮,则从机变频器的电压给定值=6V。开机运行,如同步运行,主从扭矩传感器输出的脉冲数相等,可逆计数器输出值不变。当从机转速变慢,使主机链轮的扭力变大,其扭矩传感器输出的脉冲变大,可逆计数器的输出值增加,使 数模转换器输出电压增加,即从机的给定电压增加,使从机增速,直至平衡。当从机链轮转速变快,使从机扭矩变大主机扭矩变小,可逆计数器进行减计数,计数值变小,数模输出电压变小,从机链轮转速下降直至平衡。。。在运行中,主从扭矩传感器的输出时时进行比较,可逆计数器时时进行或加或减运算,自动的调整从机的给定电压,达到主从电机同步运行。

网友U:
        本方案的设计构思及说明完毕,有不妥之处望大家指正,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集思广益,希望大家多多讨论。。。。。。

网友K:
一,很多方案把“同速”的概念与“同步”的概念混在一起了,(包括日系台系以及国内的一些变频器厂家也拿同速当同步的概念推销了),同速与同步是不一样的,同步是指位置上的偏差控制,主从变频大部分情况下同速可以近似等于同步,但有位置偏差累积,在偏差够大的时候就要“不同速”去修正位置偏差至0,再“同速”,实际上如果位置同步精度要求高,从微观上看,从机恰恰是对主机“不同速”,在“同速”的速度上,上下不断调整跟随以达到位置的同步的。

二,有几个提到了伺服,其实伺服与变频并不对立,在欧系变频中,矢量变频器+绝对值编码器反馈,达到了力矩闭环、速度闭环与位置闭环三环控制,不就是可以当“伺服”用了?科比(例如F5)、伦茨就是这样用的,他们的变频器同步控制和定位控制是其特出的功能。

----顺带说一句,我没有买卖或用过一台变频器,就是一个旁观者。

网友V:
没有用过这种方式,正好在这里学习一下。

网友W:
我们做无纺布机械都是三个变频器同步的,二个怎么不能同步呢?用PLC很好做的。

网友X:
对24楼的方法比较喜欢!也是因为之前我做过用台达PLC和台达B系列两台变频器通信来控制两台变频器的同步取得良好效果,不过只用了一个编码器(用来检测皮带的线速度),PLC根据此线速度以及从机的减速比计算出从机应该给定的频率,再用通信方式传到从机变频器,像24楼的再加个编码器使从机行成闭环,那精度会更高的

网友Y:
我们用SEW的变频器,加编码器控制。可以做到位移同步。

网友Z:
我做过卷绕控制与本案例相似

1、使用位移传感器:主机的模拟输出连接到从机的模拟输入作为从机的给定值,(速比不同可参数设置),传感器的模拟输入作为反馈值,进行双PID控制,位移传感器的最紧位移差和最松位移差均有相对应参数,二者之间的中间值为调试的目标值,运行时围绕该中间值进行PID调节,当大于中间值链条张紧时有一套PI参数可调,当小于中间值链条变松时另有一套PI参数可调,从机始终运行在以主机给定为主以传感器中间值为辅的调整运行状态。

2、不使用位移传感器:主机模拟输出连接到从机模拟输入(速比通过参数设置),二者线速度由主机决定。从机电机安装编码器,从机变频器做有传感器电流矢量控制,控制方式设置为转矩控制,转矩大小可参数设置(从机的给定值),即运行时的链条张紧度大小(调试时需要摸索出一个相近的数值),当链条张紧时,从机变频器监测到电流增大立刻降速,当链条松弛时,从机变频器监测到电流减小会增大速度,保持恒转矩控制。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1名:

wyb2866255 wyb2866255

二等奖(10MP)4名:

林 森 cqu_rockwell

老工控    张战俘

梦工厂    luan7279

玻璃的心 rzb123

三等奖(30积分)8名:

wings    wingwinglifei

电工九段    电工九段

@Q    阿Q

songyanwa    songyanwa

华东工控    湘江

chenzhongyuan1023    chenzhongyuan1023

一路行走    ladder

时空    fuhuafeng72

网友AA:
        都结贴了呀?我来总结一下,就不详细论述了。

        这个应用在工厂的悬挂输送机中应用相当广泛,已经是成熟的技术了。

        以下所有的方案都采用一主一从的控制方案。每个方案都需要配置2个极限位置开关,下面的设备只是在2台变频器和2个极限位置开关基础上增加或改进的设备。

方案1:1个至少带1路模拟量输出的PLC + 2个编码器

1、控制算法:采用PID控制。

2、设备选型及控制过程:

        2个编码器最好采用绝对值编码器,PLC对其进行计数,然后换算成链条行程,控制目的就是保证这两个行程相等。当然还要涉及到计数手动清零和自动清零(复位)的问题。

        PLC的模拟量输出接到从变频器的模拟输入,PLC采用PID控制这个模拟量来实现2个设备的同步。

3、实用性:成本高,目前在双驱动实际工程中不使用。一般用于2台或多台独立驱动的设备。

方案2:矢量控制变频器

1、控制算法:直接采用矢量控制。

2、设备选型及控制过程: 选用矢量控制变频器即可。采用矢量控制。

3、实用性:成本低,但受限制比较多,2台变频器的转矩不一致,变频器还需要调速,控制起来可能存在些难度,控制效果未知。目前暂时还没看见过在实际工程中使用。

方案3:同步控制专用变频器

1、控制算法:变频器内置。

2、设备选型及控制过程:选用专用变频器,例如英威腾CHVl30系列同步控制专用变频器。控制过程根据变频器设计。

3、实用性:成本低,但这类专用变频器不多,不好选型。一般不会在实际工程中使用。

方案4:同步控制器

1、控制算法:同步控制其内置。

2、设备选型及控制过程:选用专用的同步控制器。控制过程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3、实用性:成本低,但选用控制器麻烦些,受控制器的功能限制比较多。实际工程中使用比较少。

4、案例:例如天津新大洲以前的小日本设计的摩托车装配线。

方案5:直线位移传感器

1、控制算法:PID控制。

2、设备选型及控制过程:选用相应行程的直线位移传感器。模拟量输出接到从变频器输入。

3、实用性:成本低,很实用。广泛应用于实际工程中。

方案6:2个行程开关

1、控制算法:砰-砰控制。

2、设备选型及控制过程:选用2个行程开关即可。主变频器的输出接到从变频器的输入,当然还需要进行换算。这两个开关来控制从变频器的频率增加或减少。满足这样条件的变频器有施耐德ATV71系列变频器、西门子MM410/MM420/MM430/MM440系列变频器等。

3、实用性:成本低,很实用。广泛应用于实际工程中。

4、案例:美的热水器制造有限公司热水器500米及800米内胆悬挂输送线采用的是2台施耐德ATV71系列变频器、新大洲本田摩托车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新涂装车间的涂装悬挂输送线采用的是2台西门子MMX420系列变频器。

网友AA:
近日来,经常接到用户反映新买的变频器不能实现慢速稳速控制,特别是在加油泵,慢速传送带控制等设备中,为此有必要对变频器的恒转矩矢量控制原理作一简单的说明,希望能给广大用户在变频器的选型上多一分了解.

一般来说,很多转速和负载在瞬时变化较大的设备如要具有恒力矩稳速控制,则变频器大多应安装PG,即同步测速器,并用变频器内部或外部专用PID控制模块实现设定与反馈的精确稳速控制,以确保在任何负载和任何速度要求下均能稳速运行,事实上,对于一般的小设备,由于测速电机相对价格昂贵,安装也相对麻烦,所以许多业主并不会考虑购买测速传感器。

市场永远是科技的催产婆,传统变频器的设计缺陷迫使人们去追求一种更合理又廉价的控制方式,采用变频器内部的电压和电流变化和电机磁路分析为计算依据的恒力矩模拟矢量控制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经实际使用只要在变频器要求的负载控制范围内效果确实不错,当然超过其本身的设计范围就会出现速度不稳,速度上不去,堵转,甚至连电机一并烧坏的现象,这是由于恒力矩矢量控制变频器的设计缺馅决定的,用户选配时一定要引起足够重视,特别是决定批量购进时更应考虑再三,最好的办法是现场直接调试,以数据和事实服人。

具有恒力矩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在额定的正常负载条件下,异步电机可以从5-50赫兹,都能达到电机的标称的额定转矩。而且与电机运行转速(频率)无关,它有能力保持电机的额定输出转矩不变。这就是电机的恒转矩输出特性。中科矢量恒力恒和恒功率控制变频器便是其中一款,恒力矩控制功能指标如下:150%的低频力矩输出,提供1:100的速度控制范围,无PG矢量控制速度控制精度达到0.1%;价格也相对便宜,一般三相5.5KW的变频器价格为1000元左右.

http://wuhuotun.blog.163.com/blog/static/730854502010312102140771/

网友AA:
http://www.midiqi.com/Knowledge/a45684.html

矢量控制变频器应用案例

网友K:
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不想拿分,参加的就是看着似是而非的问题忍不住要说,结贴了,可“同步”的概念问题并没有“打擂打”清楚。

网友AB:
说的很好,最近都没空进来看看啊。

网友AC(2011-05-02):
用一个变频器,同时控制两个电机不就得了吗

网友C:
“一条300米的悬挂链生产线,只有一根封闭的链条,同时由2个电机驱动,2台变频器分别驱动着两个电机。”

1、这种情况,两个变频器电流闭环控制机械软特性连接;

2、也就是两个电机同时协同出力 ;

网友C:
3、可以速度不同,不可以不同时出力;

楼主:
“|胡杨”是我的小号。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的指教!

网友AD(2012-03-29):
这个大家有电路图吗?

网友AE:
采用一主一从同步调速,从机采用直线电阻或位移传感器微调速度,上下限位开关作从机加减速用,一直到限位开关不动作为止。

网友AF(2012-12-14):
学习了,多谢各位大师。

网友AG:
引用 网友W:
我们做无纺布机械都是三个变频器同步的,二个怎么不能同步呢?用PLC很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