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高手过来看看,教教小弟!!

楼主(2010-12-10):
   有两台PLC315-2DP西门子的,

   现要求1号PLC从2号PLC中读取两个开关量,两台PLC相隔约400M。2号PLC的中开关量以做好

   通迅以前就做好了,两台PLC之间为TCP/IP通迅方式。怎样才能完成这个要求!!该做哪些程序!!

    如果直接放线从被控制地方取信号,哪太浪费了RMB的,知道一定有方法!!!

   哪位大侠,教小弟我一下啊!!

   万分感谢!!!

网友A:
我相信,如果通過TCP/IP,那麼你需要各自為PLC添加以太網通訊模塊,並且相距400米,你還需要中途添加Hub,加上屏蔽網線,其最終的價格一定會超過你鋪設線纜的錢。

Regards

网友B:
采用以太网通讯……

网友C:
若以太网配置正常了,编程可用FB12/13 ,或者FB14/15功能块传输数据

网友D:
采用PROFIBUS呢,不用增加硬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相信,如果通過TCP/IP,那麼你需要各自為PLC添加以太網通訊模塊,並且相距400米,你還需要中途添加Hub,加上屏蔽網線,其最終的價格一定會超過你鋪設線纜的錢。

Regards

     两台PLC以前就做过通迅了,并且正常!

    用的是TCP/IP!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以太网配置正常了,编程可用FB12/13 ,或者FB14/15功能块传输数据

     请前辈详细解说一下!

   多谢了!!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用PROFIBUS呢,不用增加硬件了。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E:
有三种方案:

1.通过以太网走S7协议,需要加以太网模块,400米对于以太网来说太远,需要加HUB或用光缆等设备。用FB8,FB9或FB14,FB15编程。

2.通过CP342-5走FDL协议,S7-300的CPU上的DP口不支持S7协议的,需要加DP卡,S7-300之间的DP通讯不要走S7协议,FDL协议是不占用CPU资源的。DP直接用DP电缆连就行了。需要编程,在OB35里调用AG_SEND,OB1里调用 AG_RECV。

3.用CPU上的DP走主从协议。一个CPU做DP主,另一个做DP从,主CPU的DP网络里添加一个315的GSD,配置从站的发送接收数据后,在主站里添加从站就行了,不需要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三种方案:

1.通过以太网走S7协议,需要加以太网模块,400米对于以太网来说太远,需要加HUB或用光缆等设备。用FB8,FB9或FB14,FB15编程。

2.通过CP342-5走FDL协议,S7-300的CPU上的DP口不支持S7协议的,需要加DP卡,S7-300之间的DP通讯不要走S7协议,FDL协议是不占用CPU资源的。DP直接用DP电缆连就行了。需要编程,在OB35里调用AG_SEND,OB1里调用 AG_RECV。

3.用CPU上的DP走主从协议。一个CPU做DP主,另一个做DP从,主CPU的DP网络里添加一个315的GSD,配置从站的发送接收数据后,在主站里添加从站就行了,不需要编程。

         师傅,你可以做个程序给我看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三种方案:

1.通过以太网走S7协议,需要加以太网模块,400米对于以太网来说太远,需要加HUB或用光缆等设备。用FB8,FB9或FB14,FB15编程。

2.通过CP342-5走FDL协议,S7-300的CPU上的DP口不支持S7协议的,需要加DP卡,S7-300之间的DP通讯不要走S7协议,FDL协议是不占用CPU资源的。DP直接用DP电缆连就行了。需要编程,在OB35里调用AG_SEND,OB1里调用 AG_RECV。

3.用CPU上的DP走主从协议。一个CPU做DP主,另一个做DP从,主CPU的DP网络里添加一个315的GSD,配置从站的发送接收数据后,在主站里添加从站就行了,不需要编程。

师傅你能不能帮我在解释清楚点第一个方案!!

网友F:
自助资料里有个西门子轧机程序,里面有以太网通讯,你可以下载看一看。

网友G:
【爱上电工】已经写的很明白了【又是一个通讯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采用PROFIBUS呢,不用增加硬件了。

就是DP走400米没有问题,RTU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