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自由口都可以支持那些协议, 那些是用的最多的呢?

楼主(2010-12-11):
实际应用中是不是MODBUS 现在使用的最多呢?

网友A:
自由口支持任何协议,什么都可以,我个人认为,什么都差不多,乱的。

网友B:
 现在使用的最多是MODBUS

-------------------------------------------------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USB转COM 590编程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C:
参擦不齐,仕么类型都有....   很多, 貌似现在用的CAN BUS 比较多,Modbus 有被取代的趋势!~

网友D:
利用自由口可编写与通讯设备格式一致的协议..............

楼主:
MODBUS和DCON比那个综合性能更好些呢, MODBUS快些吗?

网友E:
如果对方支持modbus,自然是用modbus比较简单、方便;反之就只能使用自由口啦。其实西门子的USS、modbus都是使用自由口的方式编程的库。

网友F:
QQ群118928925PLC电气控制技术群

楼主:
CAN总线自然是比较优越, 但是我现在有点乱,不知道DCON 和MODBUS哪个更快,相对来说,  但是现在确实是MODBUS 应用更广泛.

网友G:
自由口,就是自定义协议,可以自己写,什么都可以;

modbus用的比较多,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