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320 75KW老烧电机

楼主(2010-12-11):
汇川320 75KW老烧电机 。一台75KW变频带75KW空压机。烧过一台电机后。检查变频器没有问题,,输出也平衡。换新电机后试机后。运行七个小时后。电机又烧了。变频器报恒速过流。。烦。。像这样的话问题肯定是电流大烧的。但平时看电流也是在100-158A左右。现在都不敢再用这变频器了 。。

网友A:
你把变频器里面的过载电流改小一点,或者搞个过载与报警 ,外部装个报警指示。这样心里比较有底!

网友B:
可能是电机电流含有的谐波成份造成电机发热所致,换功率大的电机能解决问题。

网友C:
测试一下电网谐波是否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机电流含有的谐波成份造成电机发热所致,换功率大的电机能解决问题。

觉得有可能谐波造成电机发热。运行长点时间发生的。,电流大的话应该要报警的。可以到电机烧了才报就是怪了。

楼主:
7.5kw 280的  30HZ运行中降速,速度加不下来,,很慢。陶瓷设备上的,,换一台新机运行一天后,还是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D(2011-03-08):
建议加个输出电抗器试试看,同时可以把输出最大电流设小一点,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