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按钮控制电机正传、反转、停的电路原理图及解析

楼主(2010-12-11):
        本图是根据一网友求助“求助一个按钮控制电机正反转”而设计的,(他要求不用PLC,用硬件设计)

       该电路是这样完成控制电机正反转及停车控制的:按一下按钮,发光二极管 灭一下,又亮,延时1.5秒,电机启动正传,如连续按二下按钮(间隔时间为0.3S), 发光二极管 灭二次又亮  ,  电机停,如连续按三下按钮, 发光二极管 灭三次又亮 , 电机反转。

       大家先自已分析电路的工作原理,随后我会陆续粘贴该电路的工作原理的。

网友A:
看起来有点复杂,支持一下。。。。。。

楼主:
         1、该电路只用二种集成块:4011 (二输入四与非门)和4013(双D触发器),每片集成块只需1元多钱,4011用二片,4013用4片,6片10元钱就可拿下,3个继电器可选用13F型每只4--5元,所用元件加一起30元就够了,再加印刷版,50-60元就可搞定。

        2、该电路用的4013,构成3种电路形式:(1)、单稳态电路,见图中的UIA、U3A电路。(2)、双稳态电路,见U2A、U2B电路。(3)、数据保存电路,见U1B、U3A、U3B电路。关于由4013 构成的这3种电路工作原理,我在“再出几道电路知识题,望大家参与之二”一文中的第2题做了详细说明。如有对此电路工作原理不太清楚的,可先看一下此文,再回来分析该电路就容易多了。

楼主:
             该电路是由以下电路组成:
       1、按钮点动防颤抖电路:它是由一个晶体管G0、发光二极管D1、电阻电容、按钮组成,静态时,晶体管输出=0,发光二极管亮,按下按钮,晶体管截止,其输出=1,灯灭,C被短路,当按钮抬起时,R向C充电,延时200ms晶体管导通。用此电路目的是:防按按钮时产生颤动,确保按一下按钮,输出一个200ms正脉冲,发光二极管灭亮一次,操作时按一下按钮,灯灭后又亮,可再一次按按钮,操作者通过灯的灭亮可以准确知道连续按几次按钮。

楼主:
        2、计数器清0及容许计数器计数的控制电路:

        它是由U1A组成的1.5秒定时的单稳态电路与U4D与非门组成。在未按按钮时,U1A的Q输出=1,使U4D与非门打开,同时输出给U2A、U2B的R端,使由U2A、U2B组成的计数器清0。

         当按一下按钮,输出一负脉冲到U4D的12脚,使U4D输出(11脚)由0变1,触发U1A,使其Q端(1脚)产生1.5秒负方波,该方波使U4D输入门关闭,同时使U2A、U2B组成的二位计数器的复位端(R)=0,即容许计数器计数,当按钮产生的负脉冲的后沿到来时,其正跳沿触发U2A,使其计数为1,当再按一次按钮,又产生一个负脉冲,由于U4D已关门,故对U4D不起作用,但脉冲后沿使计数计数,即此时计数值=2....

楼主:
        3、二位计数器:U2A、U2B组成二位计数器,它的复位端(R)受U1A输出端Q控制,当Q=1时,计数器清0且不容许计数,当Q=0时,容许计数器计数。

楼主:
       4、 译码电路:U4A、U4B、U4C 三个与非门组成译码电路:当计数器=0时,3个门输出都=1,当计数器计数=1时,U4A输出=0,U4B输出=1,U4C输出=1;当计数器计数=2时,U4A输出=1,U4B输出=0,U4C输出=1; 当计数器计数=3时,U4A输出=1,U4B输出=1,U4C输出=0; 可见:当计数器=1或2或3时,3个门只有一个门输出=0,另二个输出=1。只有计数器=0时,3个与非门输出都=1。

楼主:
       5、 输出锁存电路:U1B、U3A、U3B组成输出锁存电路,译码电路的输出分别到这3个块的数据端(D),当它们的输入控制端(CLK)输入一正跳变脉冲时,将其D端的数据存入该锁存器中。这3个锁存器的输出端Q\分别驱动晶体管G1、G2、G3,的基极,当输出端Q\ =1时,对应的晶体管G导通,对应的继电器吸和。

楼主:
         到此本电路的5大部分的电路原理讲完了,你能否讲出按一下,电机正传,按二下,电机停转,按三下,电机反传时各部分动作过程呢?

楼主:
工作原理:
       1、 电机正传:点击一下按钮,灯灭一下,又亮,此时U6A输出一负脉冲,使U4D输出一正脉冲,其前沿正跳,触发U1A单稳态,其Q端产生1,5秒负脉冲,该脉冲使U4D关门,同时使U2A、U2B组成的二位计数器的复位端R=0,即容许计数器计数,U6A输出负脉冲的后沿正跳,触发U2A的CLK端,使计数器+1,此时计数器输出状态=01,使U4A与非门输出=0,即U1B的数据端D=0,而U3A、U3B的数据端D=1。当U1A单稳态产生1,5秒负脉冲结束时,其后沿正跳,通过二级与非门(U6B、U6C)触发输出锁存器(UIB、U3A、U3B)的CLK,由于U1B的数据端D=0,而U3A、U3B的数据端D=1,故只有U1B的输出端Q\ =1,使晶体管G1导通,继电器Z1得电且自保。同时这1,5秒负脉冲的后沿正跳,又触发U5A单稳态,产生1秒的负脉冲,在此时间内,由于U1A的Q端=1,使计数器(U2A、U2B)清零,使译码器(U4A、U4B、U4C)输出都=1,即输出锁存器(U1B、U3A、U3B)的数据端D都=1,当U5A单稳态产生1秒的负脉冲结束,其后沿正跳,通过二级与非门(U6B、U6C)触发输出锁存器(UIB、U3A、U3B)的CLK,使输出锁存器输出皆为0,晶体管G1由导通变截止。可见,G1管导通只有1秒时间,Z1的闭合是由它导通得电后自保的。Z1的常开触点闭合,使交流接触器1得电吸和,电机正传运行。

楼主:
        2、 电机停车:点击二下按钮,灯灭亮二次,此时U6A输出二个负脉冲,第1个负脉冲使U4D输出一正脉冲,其前沿正跳,触发U1A单稳态,其Q端产生1,5秒负脉冲,该脉冲使U4D关门,使第2个负脉冲对它不起作用。同时使U2A、U2B组成的二位计数器的复位端R=0,即容许计数器计数,U6A输出的2个负脉冲的后沿正跳,触发U2A的CLK端,使计数器+2,此时计数器输出状态=10,使U4B与非门输出=0,即U3A的数据端D=0,而U1B、U3B的数据端D=1。当U1A单稳态产生1,5秒负脉冲结束时,其后沿正跳,通过二级与非门(U6B、U6C)触发输出锁存器(UIB、U3A、U3B)的CLK,由于U3A的数据端D=0,而U1B、U3B的数据端D=1,故只有U3A的输出端Q\ =1,使晶体管G2导通,继电器J1得电吸和。其常闭点断开,使 继电器Z1失电断开,电机停。同时这1,5秒负脉冲的后沿正跳,又触发U5A单稳态,产生1秒的负脉冲,在此时间内,由于U1A的Q端=1,使计数器(U2A、U2B)清零,使译码器(U4A、U4B、U4C)输出都=1,即输出锁存器(U1B、U3A、U3B)的数据端D都=1,当U5A单稳态产生1秒的负脉冲结束,其后沿正跳,通过二级与非门(U6B、U6C)触发输出锁存器(UIB、U3A、U3B)的CLK,使输出锁存器输出皆为0,晶体管G2由导通变截止。可见,G2管导通只有1秒时间。

楼主:
        3、 电机反传,点击三下按钮,灯闪灭三下,又亮,此时U6A输出三负脉冲,其第1个负脉冲使U4D输出一正脉冲,其前沿正跳,触发U1A单稳态,其Q端产生1,5秒负脉冲,该脉冲使U4D关门,使后续的2个负脉冲对它不起作用。同时该1,5秒负脉冲使U2A、U2B组成的二位计数器的复位端R=0,即容许计数器计数,U6A输出的3个负脉冲的后沿正跳,触发U2A的CLK端,使计数器+3,此时计数器输出状态=11,使U4C与非门输出=0,即U3B的数据端D=0,而U3A、U1B的数据端D=1。当U1A单稳态产生1,5秒负脉冲结束时,其后沿正跳,通过二级与非门(U6B、U6C)触发输出锁存器(UIB、U3A、U3B)的CLK,由于U3B的数据端D=0,而U3A、U1B的数据端D=1,故只有U3B的输出端Q\ =1,使晶体管G3导通,继电器Z2得电且自保。同时这1,5秒负脉冲的后沿正跳,又触发U5A单稳态,产生1秒的负脉冲,在此时间内,由于U1A的Q端=1,使计数器(U2A、U2B)清零,使译码器(U4A、U4B、U4C)输出都=1,即输出锁存器(U1B、U3A、U3B)的数据端D都=1,当U5A单稳态产生1秒的负脉冲结束,其后沿正跳,通过二级与非门(U6B、U6C)触发输出锁存器(UIB、U3A、U3B)的CLK,使输出锁存器输出皆为0,晶体管G3由导通变截止。可见,G3管导通只有1秒时间,Z2的闭合是由它导通得电后自保的。Z2的常开触点闭合,使交流接触器2得电吸和,电机反传运行。

楼主:
     到此,该电路的线路分析及工作原理说明基本完毕。如有不清楚或不明白的地方清提出,我会给你解答,谢谢大家!

网友B:
的确有点复杂.很容易误操作阿,不适合实际应用

网友C:
过于复杂,且按按钮的时间控制因人而异,不好控制,一个简单的按钮值不了几个钱,还是按传统的设计比较好。

楼主:
感谢13、14楼二位网友提出的建议,实际上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及停车用3个按钮就可以了,不需用此电路。此电路是为一网友求助帖设计的,他要求不用PLC编程用硬件实现,该网友不见得真的需要,只是一种想法,看能否用一个按钮实现电机的启动停车及正反转控制,我是本着“能”的观点设计此电路的。用多个中间继电器及时间定时器也可实现,但用件太多,成本更贵,而且占地面积也太大,故采用电子线路完成。

       你们说的“很容易误操”是不会的,本图中的点动防颤抖电路就是为此设计的:按一般连续按按钮的速度,三次按钮的时间间隔为1秒左右,加发光二极管的目的就是让操作者观看灭闪的此数,应以该灯灭闪次数为按钮按下的次数,即以灯灭闪次数准,不会误动作的。

        该电路看似复杂,但对搞电子线路的人来看,并不难看懂,而且用件少,成本低,操作也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