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12-16-工控擂台-电动机温度过高处理方法?

楼主(2010-12-11):
        对于现有电机进行变频调速改造时,由于自冷电机在低速运行时冷却能力下降造成电机过热。此外,因为变频器输出波形中所含有的高次谐波势必增加电机的铁损和铜损,应该采取哪些预防处理措施?

网友A:
     解决方法:在确认电机的负载状态和运行范围之后,采取以下的相应措施对电机进行强冷通风或提高电机规格等级。对电机进行强冷通风或提高电机规格等级;更换变频专用电机;限定运行范围,避开低速区。

网友B:
总结几点:

先说温度过高的原因

1、过载运行,电流超额。需要减轻负载,检修负载机械故障。

2、环境恶劣。需要改善通风,避免暴晒,减低温度,减少频繁启动。

3、电压不稳定,过高或过低,导致电流过大。需要解决供电问题。

4、3相不对称,或缺相。需要解决供电问题。

5、电动机故障,绕组断路、短路、漏电、接触不良,轴承磨损。需要修理。

处理措施:

1、当电压超过电动机额定电压10%以上,或低于电动机额定电压5%以上时,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容易发热,温升增高,应检查并调整电压。
2、三相电源电压相间不平衡度超过5%,引起三相电流不平衡,使电动机额外发热,应调整电压。
3、一相熔丝断路或电源开关接触不良,造成缺相运行而过热,应修复或更换损坏的元件。
4、绕组接线有错,误将星形接成三角形,或误将三角形接成星形,在额定负载下运行,都会使电动机过热,应检查纠正。
5、定子绕组匝间或相间短路或接地,使电流增大,调损增加而过热。若故障不严重,只需重新加包绝缘,严重的应更换绕组。
6、定子一相绕组断路或并联绕组中某一支路断线,引起三相电流不平衡而使绕组过热。
7、笼型转子断条或绕线转子线圈接头松脱,引起维修网电流过大而发热。可对铜条转子作焊补或更换,对铸铝转子应更换转子。
8、轴承损坏或磨损过大等,使定子和转子相碰擦,可检查轴承是否有松动,定子和转子是否装配不良。
9、负载过大,应减轻负载或换用大功率的电动机。
10、被带作业机械有故障而引起过载,应检查被带机械,排除故障。
11、起动过于频繁,应减少起动次数。
12、使用环境温度过高(超过40℃),使电动机进风太热,散热困难,应采取降温措施。
13、电动机内外积尘和油污太多,影响散热,应消除灰尘和油污。
14、电动机风道阻塞,通风不畅,进风量减小,应消除风道口杂物及污垢。
15、电动机内风扇损坏,装反或未装,应进行正确安装,损坏的风扇应修复或更换。

网友C:
学习一下 ,不错啊!!!!!!!!!!!!!!11

网友D:
1.设置变频下限频率,2.给电机另外设置冷却风扇,3.设置电机过热保护。

网友E:
通常的做法是1、限制变频器下限频率在10HZ以上,2、合理设置电机热保护范围,3、经常维护电机冷却风扇运行正常,4、电机风道阻塞清理

网友F:
1、如果是风冷式电动机,而且风扇是与电动机同轴安装,那要避免低频率运行,深调速的结果一方面是冷却条件恶化(使用普通电机低速运行风冷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低频率输出会造成电流断续、扭矩脉动,有温升加剧的倾向;

2、或者改用变频电机,也可自行改装电动机安装一个独立的工频运行的风扇驱动电机;

3、优化脉宽调制的频率;

4、电机主回路加电抗器来平波、续流;

5、在电机侧安装专门的谐波吸收装置,降低各次谐波成分的幅值,能够有效抑制高频谐波,当然那不太经济;

6、如可能则电机尽量用三角形接法,这种接法相比星形接法更能够有效降低3n次谐波,而3n次谐波是最主要的谐波成分。即使电动机是5.5KW 之下容量的,也考虑由Y→△;

7、改善环境的通风和冷却条件,避免电机温升过快;

8、买好的品牌变频器,尤其是一些进口大品牌的。这话其实不情愿说,但要知道它们所用的电力电子开关器件是优质可快速通断的,能够有效甩除辅助关断环节,而关断环节会产生新的谐波,同时这些品牌变频器的PWM调制频率可以做的更高些

网友G:
通过改造把电机的冷却风扇与电机的动力电源分开,使电机在低频率下的风扇的转速不会因频率的降低而减慢,从而提高电机的散热性。

网友H:
既然是改造项目,就有可能受到限制。

1、在改造之前就要考虑电机存在速度较低的情况,主回路该增加电抗器和滤波器的还是需要增加;

2、如果考虑成本方面有困难,那就可以额外增加风扇散热,与电机本身转速无关。这个我在现场看到过不少。很实用。

网友I:
这篇是smile的一篇文章,请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07/2009071508043300005-1.shtml

       为节约能源和改善工艺控制,越来越多的工业过程利用变频器来提高生产系统的综合效率。变频器输出的PWM脉冲电压谐波成分丰富、脉冲频率高且上升沿陡直,这种状况与用50Hz的交流正弦波驱动电动机的状况大不相同,在能量转换过程中,电动机内部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损耗,使电动机的温度升高。当温升超过最高容许工作温度时,电动机的使用寿命将大幅缩短。为此,研究电动机的温升问题及其缓解对策是十分重要的。

  1 电动机的温升限度

  电动机中的绝缘材料,按其耐热能力,分为A、E、B、F和H等五级。A级绝缘采用经过浸渍或使用时浸于油中的棉纱、丝和纸等有机材料,E级绝缘是聚脂树脂、环氧树脂及三醋酸纤维等制成的绝缘薄膜,B、F、H级绝缘的材料均为云母、石棉及玻璃纤维,但浸渍用漆的耐热性能不同。上述耐热能力是指可以长期在该温度下使用。当工作温度超过最高容许工作温度时,使用寿命将迅速缩短。试验表明,对A级绝缘,若一直处于90~95℃以下时,其使用寿命可达20年;当工作温度在95℃以上时,温度每增高8℃,绝缘的使用寿命就将减少一半(俗称8℃定理)。一般电动机多采用E级和B级绝缘。要求在高温场合下使用的电动机,如起重及冶金用电动机,常采用F级和H级绝缘。电动机某一部分的温度和周围冷却介质的温度之差称为该部件的温升,一般用θ表示。当该部分所用绝缘材料确定后,部件的最高容许工作温度就确定了,此时温升限度就取决于冷却介质的温度。冷却介质的温度越高,容许的温升就越低。考虑到全国各地区和各个季节环境温度的变化较大,国家标准中明确规定,在海拔1000m以下时,环境空气温度规定为40℃,当最高环境温度比40℃高出Δt0时(Δt0不超过20℃),温升限度应相应地减低Δt0;如低于40℃时,温升限度一般维持原值不变。当海拔在1000m以上,但不超过4000m时,温升限度按试验和使用地点的海拔差别进行校正。

  2 变频供电时电动机的温升

  对于变频器供电的电动机而言,由于高次谐波的存在,电机内部会产生以下附加损耗:①高次谐波带来的定子和转子附加铜损耗;②高次谐波带来的定子附加铁耗;③高次谐波带来的附加杂散损耗;④三相异步电动机在高频下运行时,集肤效应使转子电阻增加导致转差铜耗显著增加。这些高次谐波电压和电流产生的附加损耗,致使电动机温升增大,效率降低,输出功率减小。另一方面,对于普通标准电动机而言,冷却风扇直接安装在转子轴上,转速降低时,冷却风量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比例减小,致使电动机的低频运转时冷却效果大幅下降,更会加剧电动机温升的提高。对于平方转矩负载而言,低速运行时负载转矩减小,电动机铜耗和发热量降低,虽然低速时冷却能力降低(如采用自冷式或自扇冷式),但电动机温升增大的不会太多。对于恒转矩负载而言,低速运行时负载转矩不变,电动机铜耗和发热量并不比高速运行时小,而低速时冷却能力却降低了,因此电动机温升将会有较大的增大,使用时要特别注意。有实验数据表明采用变频调速时,虽然电动机的转矩、输出功率都随频率的下降而降低(即发热量减小),但电动机的温度却升高了,特别是电动机运行在30Hz以下时,温升尤其严重。因此,电动机变频运行后其温升增加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普通电动机低速运行时,极易发生过热现象。为此,了解电动机的温升缓解方法是十分重要的。

  3 缓解电动机温升的对策

  温升是影响电动机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电动机温升的“8℃定理”就是这一观点的佐证。如前所述,电动机在变频器供电时的温升会比工频电源时有明显增加,一般地,电机运行频率越低温升越高。切实需要采取措施,限制或缓解电动机温升的增加,保证设备安全运行。在电动机选定的条件下,限制或缓解电动机温升无非有两个方面,一是合理地减少损耗,即降低发热量;再就是改善冷却条件,使热能有效地散发出去。减少损耗的根本措施一是抑制谐波,二是限制负载转矩,具体如下:①采取各种抑制谐波的措施,例如在变频器的输出侧加装滤波器,以改善输出谐波性能,减少由于高次谐波引起的附加损耗。②合理调试“载波频率”参数,改善谐波性能,减小电动机的各种损耗。载波频率适度提高,高次谐波含量将降低,电机损耗小。但是载波频率过高将加剧电动机的冲击电压,对电动机绝缘不利,且变频器自身的损耗要增大,因此载波频率的设置也不宜过高。③对于电动机轻载运行情形,适度减低变频器输出电压,即减小U/f给定。④适当地提高电动机和变频器的容量,减小其负载系数。
  在提高散热能力方面的具体措施:①选用变频专用电动机或采用强迫通风式电动机。②改造原有设备,另设专用冷却风扇。另外,如果生产工艺允许,限制电动机运行的最低频率,保证自扇冷式电动机在低速时的冷却能力,也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目前普通交流电动机都是按恒频/恒压(50Hz/380V)设计的,采用自带风扇冷却的,冷却风量也是按电动机额定速度设计的,较少考虑电动机调速(降速)后,散热能力下降的问题。在变频器广泛应用的今天,这种电动机实际上已经不能适应变频调速的要求,变频电动机是理想的选择之一,但变频电动机价格昂贵,许多企业难以承受。
  本文研究了变频器供电条件下感应电动机的温升问题,分析了由于电动机的损耗和散热问题所引起的电动机温升增大的原因,提出了减少损耗和改善散热方面的具体措施。

网友I:
                                                                浅谈变频器供电条件下电动机的温升与对策

1 引言

       为节约能源和改善工艺控制,越来越多的工业过程利用变频器来提高生产系统的综合效率。变频器输出的PWM脉冲电压谐波成分丰富、脉冲频率高且上升沿陡直,这种状况与用50Hz的交流正弦波驱动电动机的状况大不相同,在能量转换过程中,电动机内部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损耗,使电动机的温度升高。当温升超过最高容许工作温度时,电动机的使用寿命将大幅缩短。为此,研究电动机的温升问题及其缓解对策是十分重要的。此外,由于电机结构复杂,散热条件不同,电机内部各个部分的温度分布和温升也不完全相同[1],然而目前却很少有具体的数据资料可供参考。
本文首先介绍电动机的温升限度,然后通过试验数据和原理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说明变频器供电条件下电动机的温升问题,进而介绍缓解温升的对策。

2 电动机的温升限度

       电动机中常用的绝缘材料,按其耐热能力,分为A、E、B、F和H等五级。A级绝缘采用经过浸渍或使用时浸于油中的棉纱、丝和纸等有机材料,E级绝缘是聚脂树脂、环氧树脂及三醋酸纤维等制成的绝缘薄膜,B、F、H级绝缘的基本材料均为云母、石棉及玻璃纤维,但浸渍用漆的耐热性能不同。表1列出各级绝缘的最高容许工作温度。

                                                                                 表1 各级绝缘的最高容许工作温度
      上述耐热能力是指可以长期在该温度下使用。当工作温度超过最高容许工作温度时,使用寿命将迅速缩短。试验表明,对A级绝缘,若一直处于90~95℃时,其使用寿命可达20年;当工作温度在95℃以上时,温度每增高8℃,绝缘的使用寿命就将减少一半(俗称8℃定理);例如一直工作在110℃,寿命就只有4~5年。
       一般电动机多用E级和B级绝缘。要求在高温场合下使用的电动机,如起重及冶金用电动机,常采用F级和H级绝缘。
电动机某一部分的温度和周围冷却介质的温度之差称为该部件的温升,一般用θ表示。当该部分所用绝缘材料确定后,部件的最高容许工作温度就确定了,此时温升限度就取决于冷却介质的温度。冷却介质的温度越高,容许的温升就越低。
       考虑到全国各地区和各个季节环境温度的变化较大,国家标准GB755-87(电动机基本技术要求)明确规定,在海拔1000m以下时,环境空气温度规定为40℃,当最高环境温度比40℃高出Δt0时(Δt0不超过20℃),温升限度应相应地减低Δt0;如低于40℃时,温升限度一般维持原值不变。当海拔在1000m以上,但不超过4000m时,温升限度按试验和使用地点的海拔差别进行校正[2]。
       电动机试制以后,须进行温升试验以确定其实际温升。由于不同的测量方法得到的测量结果不同,因此在规定温升限度的同时,还应规定测温方法。常用的测量方法有三种:温度计法、电阻法和埋置检温计法。国标中所规定的部件容许最高温度,也因测量方法不同而不同。例如环境空气温度为40℃时,采用B级绝缘的5000kW以下的交流电动机的交流绕组,其温升限度规定为:电阻法―80℃;检温计法―90℃;加上环境温度后,其值低于或等于B级材料的容许工作温度。

3 变频供电时电动机的温升

       对于变频器供电电动机而言,由于高次谐波的存在,电机内部会产生以下附加损耗[3]:
      (1)高次谐波带来的定子和转子附加铜损耗;
      (2)高次谐波带来的定子附加铁耗;
      (3)高次谐波带来的附加杂散损耗;
      三相异步电动机在高频下运行时,集肤效应使转子电阻增加导致转差铜耗显著增加。
      这些高次谐波电压和电流产生的附加损耗,致使电动机温升增大。
      另一方面,对于普通标准电动机而言,冷却风扇直接安装在转子轴上,电动机低频运转时冷却效果大幅下降,更会加剧电动机温升的提高。通常电动机温升同冷却风量产生的冷却效果的关系为[4]:

      式中,Q为冷却风量,N为电动机转速。如果电动机产生的损耗不变,温升同转速的0.4~0.5次方成反比。
总之,电动机特别是普通电动机在采用变频器供电时,由于发热和散热两方面因素会致使电动机温升增大。电动机温升增大影响绕组的使用寿命,限制电动机的输出,严重的甚至会烧毁电动机。
      实际测量温升的实验,对于了解电动机的温度分布规律特别是变频电源对电动机温升的影响十分有用。以一台三相4极230V,2.2kW的笼型感应电动机为实验对象,分别采用典型的SPWM变频器(运行在50Hz)和工频正弦供电,将电机温升情况作对比。采用专门的设计和制造方法,在电动机体内(定子、转子、气隙、壳体)安置或埋置了20个热敏电阻传感器(性能稳定、精度高),其中三个传感器放置在转子中。定子端部绕组传感器位于定子绕组的径向中心位置(位置1、位置10),一般地,取轴伸端和风扇端的两个传感器的温度平均值作为最终温度。 温度传感器布局如图1所示。

                                                                                            图1 温度传感器分布图
      传感器安装位置说明:
      转子:13(轴中心),14(轴伸侧表面),15(风扇侧表面);
      定子绕组端部:1(轴伸侧),10(风扇侧);
      定子铁心槽部:17(轴伸侧),4(风扇侧);
      壳内空间气隙:8(轴伸侧),19(轴伸侧靠近定子绕组),20(风扇侧);电动机壳体:6。
      工频正弦和变频电源供电的情况下,每一个温度点都测量大量的数据,由最小二乘法得到该点的温度曲线。
      图2所示是满载条件下,由变频器和正弦电源分别供电时对应各测量点的温度曲线。图3所示是变频器供电电动机在不同负荷条件下的温度曲线(工作频率为50Hz)。图4所示是正弦波供电时不同负载条件下的温度曲线图。

图2 满载条件下温度曲线

图3 不同负载条件下的温度曲线

                                                                          图4 正弦供电时不同负载条件下温度曲线
      显而易见,在变频器和正弦电源供电条件下,温度曲线具有相同的上升趋势。由变频器谐波引起的附加温升较大,定子侧为7℃左右(位置1),转子侧大约为15℃(位置13)。对于结构材料相似的其他容量的感应电动机,上述结果同样适用。另外,电动机各部位温度分布差异很大,定子端部绕组(位置1)的温度低于定子中心(位置17)温度,这是因为定子端部绕组冷却条件比较好;同时由于风扇的冷却作用,风扇侧的定子端部绕组(位置10)温度和壳内空间气隙(位置20)温度均低于相应轴伸侧的定子端部绕组(位置1)温度和壳内气隙(位置8)温度。由于热量传递的复杂性以及冷却条件的不一致,温度和损耗的关系是非线性的。
      对于平方转矩负载而言,低速运行时负载转矩减小,电动机铜耗和发热量降低,虽然低速时冷却能力降低(如采用自冷式或自扇冷式),但电动机温升增大的不会太多。对于恒转矩负载而言,低速运行时负载转矩不变,电动机铜耗和发热量并不比高速运行时小,而低速时冷却能力却降低了,因此电动机温升将会有较大的增大,使用时要特别注意。
表2给出了变频器供电条件下Y100I2-4型自扇冷式电动机的转速对温升的影响实测的数据。

                                                          表2 自扇冷式电动机的转速对温升的影响实测的数据
      由上表中可以看出变频调速时,虽然电动机的转矩、输出功率都随频率的下降而降低(即发热量减小),但电动机的温度却升高了,特别是电动机运行在30Hz以下时,温升尤其严重。因此可见,电动机变频运行后其温升增加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普通电动机低速运行时,极易发生过热现象。为此,了解电动机的温升缓解方法是十分重要的。

4 缓解电动机温升的对策

      温升是影响电动机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电动机温升的“8℃定理”就是这一观点的佐证。如前所述,电动机在变频器供电时的温升会比工频电源时有明显增加,一般地,电机运行频率越低温升越高。切实需要采取措施,限制或缓解电动机温升的增加,保证设备安全运行。
      在电动机选定的条件下,限制或缓解电动机温升无非有两个方面,一是合理地减少损耗,即降低发热量;再就是改善冷却条件,使热能有效地散发出去。
减少损耗的根本措施一是抑制谐波,二是限制负载转矩,具体措施如下:
      (1)采取各种抑制谐波的措施,例如在变频器的输出侧加装滤波器,以改善输出谐波性能,减少由于高次谐波引起的附加损耗。
      (2)合理调试“载波频率”参数,改善谐波性能,减小电动机的各种损耗。一般认为载波频率适度提高,高次谐波含量将降低,电机损耗小。但是必须注意:载波频率过高将加剧电动机的冲击电压,对电动机绝缘不利,而且变频器自身的损耗要增大,因此载波频率的设置也不宜过高。
      (3)对于减负载场合或电动机轻载运行情形,适度减低变频器输出电压,即减小U/f给定。
      (4)对于减负载场合,适当降低最高运行频率限制,降低电机出力。
      (5)适当地提高电动机和变频器的容量,减小其负载系数。
另外,如果生产工艺允许,电动机轻载使用也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
图5示出变频供电时(变频器容量与电机容量的组合为1∶1)电动机容许的连续运转转矩和短时最大转矩特性的一例[4]。这些特性随电机的种类、结构等的不同而不同,详细情况需要根据各厂家提供的资料进行研究。

                                                                                图5 容许连续运转转矩和最大转矩
      图5中,容许连续运转转矩表示通用电机连续运转时,可以将电机温升限制在规定值以内的容许转矩值。如用220V、60Hz电源以20Hz的速度连续运转电机时,如果负载转矩在电机额定值的80%以内,则可以使电机的温升不超过规定值。最大转矩表示通用电机用变频器传动时电机可以产生的最大转矩值。以此转矩值不能连续运转,所以为短时定额。
在提高散热能力方面的具体措施:
      (1)选用变频专用电动机或采用强迫通风式电动机。
      (2)改造原有设备,另设专用冷却风扇。
另外,如果生产工艺允许,限制电动机运行的最低频率,保证自扇冷式电动机在低速时的冷却能力,也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大量使用的普通中小型交流电动机都是按恒频/恒压(50Hz/380V)设计的,为了降低成本这些电动机都是自带风扇型冷却的,冷却风量也是基本按电动机额定速度设计的,较少考虑电动机调速(降速)后,自扇冷式电动机的散热能力下降的问题。在变频器广泛应用的今天,这种电动机实际上已经不能适应变频调速的要求,变频电动机是理想的选择之一。相比普通交流电动机,目前变频电动机价格昂贵,许多企业难以承受。改造中小型电动机冷却方式,即采用他扇冷式这种以往多用于大型电动机的冷却方式,是一种简单有效且价廉物美的方案。
      应用通用变频器改造旧有的普通异步机恒速系统时,尤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问题。对于平方转矩负载(如风机、水泵)一般直接选用容量适当的变频器即可;但是对于恒转矩负载应注意实测或估算电动机长期运转的频率,判明电动机实际功耗与电动机余量。对于调速范围比较宽的电动机,特别是具有恒转矩调速和恒功率调速两个运行范围的电动机,不能采用自扇冷式电动机,这种方式对高速和低速都不利,低速时冷却效果差,高速时冷却能力过剩使系统效率下降。

4 结束语

      本文研究了变频器供电条件下感应电动机的温升问题,分析了由于电动机的损耗和散热问题所引起的电动机温升增大的原因,并通过试验数据详实的说明电动机的温度分布规律和变频电源对电机温升的影响,提出了减少损耗和改善散热方面的具体措施,为解决电动机温升问题提供了参考。

网友F:
上面2层楼的帖子很好,顶起来了

网友J:
1  变频器主回路增加输入,输出电抗器。

2  用变频电机。

3 外部加强制风冷。

4 可适当加大电机的功率等级和电机级数。

5 提高电机的绝缘材料等级。

6 对定转子风道进行清扫。

7 尽量提高电机的运行频率。

网友K:
1,外部加装冷却风机。

2,变频器主回路加输出电抗器。

网友L:
给电机另外设置冷却风扇

网友G:
加强外部通风散热,在机房里可以开窗透风,如果是夏天必要时应该加转外部风扇进行空气对流加强散热,加强巡检电机温度的巡检力度。

网友M:
总加阻容吸收器,和滤波器

网友N:
1、普通电机使用变频器进行转速调节,散热风扇的转速随着电机的转速下降而下降,而通风量则是直线下降,电机会因散热不及时而过热。这种现象的处理方法则是使用外置风扇。另外变频器的高频载波也会使电机绕组过热,处理方法是降低载波或就是在输出侧加装正弦波电抗器进行滤波。

网友O:
增加强制风冷。

网友P:
补充一点,减小皮带盘尺寸,从而提高电机转速。

网友Q:
刚刚注册,原来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发现的太晚了,好好学习

网友R:
加装强制风冷设备,如同轴风扇。。

或是减小电机主传动比,以提高电机速度。

网友S:
                                                                                      电动机运行温度过高的原因及处理方式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应综合分析电机的运行原理和运行环境加以分析其环境来得出正确的应对策列,因此我们可以吧这个问题分为电机温度过高的原因和处理方法两方面加于分析解决:

  异步电动机的运行温度过高,严重影响它的使用寿命和安全运行。目前现场监测电动机温度大多凭手感经验,手摸机壳觉得发烫,但可继续接触短暂时间,且温度不再上升,不会过热;若手烫得立刻缩回来,且小水滴滴上去发出“丝丝”之声,立即蒸发掉,则电动机可能过热了。若需准确可靠,可用温度计或电阻法测定其实际温度。
1 过载运行
  指机械负载超过电动机额定功率。此时,电磁转矩小于负载转矩,转差率增大,定子电流超过额定值,使电动机温度过高。造成过载的原因是生产机械工艺条件变化,传动皮带过紧,机组中心不正,转轴转动不灵活,机械部分卡住等。为此,应设法减轻负载,调整皮带松紧度,检修机械设备,排除卡涩故障。
2 工作条件恶劣
  电动机在烈日曝晒或通风不良、温度偏高的场所运行时,应设法改善其工作环境。如搭棚遮阳,清除风口及机壳上的污物,改善电动机的自冷条件。
  频繁启动或正反转运行的电动机,由于间歇时间很短,较大的启动电流产生的热量来不及散走,多次启动温升相叠加,相当于数倍电流及较长时间的过载。可考虑进行强迫通风或选用高转差率(如YH系列)电动机。
3 电压偏高或偏低
  在特定负载下,若电压偏高(超过10%),铁心内磁密增加,甚至达到饱和,导致铁耗增大,励磁电流增大又引起铜耗增加。电压偏低,电动机转矩与电压平方成比例减小,转差率增大,定子、转子电流同时增大,使绕组温度升高。这时可用万用表检测电源电压,变动范围应在额定值的+10%至-5%之内。
4 三相电压不对称及断相
  三相电压不对称引起三相电流不对称,负序转矩的存在使电动机合成转矩减小,电流增大,绕组过热。三相电压不对称不能超过5%。
  断相运行是三相电压不对称的特例。当运行中断相时,只要电动机的最大转矩(断相时约减小一半)大于机轴上的负载转矩,电动机将继续运行,但转差率增大,电流明显上升,断相运行是烧毁电动机的常见故障。可用钳形电流表检测三相电流,断相电流为零。
5 电动机故障
5.1 定子绕组匝间或相间短路或接地,均会引起电动机局部过热。可用绝缘电阻表测量相间、对地绝缘电阻,用短路寻查器寻找匝间短路。对重绕后的电动机,其内部接线可能有误,应用电桥测量三相绕组电阻,用直流或交流法检查各绕组的首末端,并测量空载电流,以判断电动机的装配质量和参数有无变化。
5.2 笼型转子断条或绕线型转子接触不良。此时电流表指针来回摆动,定子电流时大时小,绕组将严重发热。可抽出转子直观检视或用短路寻查器找出断裂处并适当挖大,加热到450℃左右,用锡(63%)、锌(33%)、铝(4%)合金焊条补焊。对绕线型转子,主要检查接头有无松脱,电刷与集电环接触是否良好,短路环与刀片接合是否紧密,并分别予以调整修复。
5.3 轴承磨损、转子偏心扫膛使定转子铁心相擦而局部过热。轴承过度磨损或破裂需更换并加注适量润滑脂。若轴颈与轴承配合过松(走内圈)或轴承与端盖配合过松(走外圈),应视磨损程度采用金属喷涂、镶套或粘接等方法修配以达到要求。
6.故障的处理方法

         (1)当电压超过电动机额定电压10%以上,或低于电动机额定电压5%以上时,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容易发热,温升增高,应检查并调整电压。

  (2)三相电源电压相间不平衡度超过5%,引起三相电流不平衡,使电动机额外发热,应调整电压。

  (3)一相熔丝断路或电源开关接触不良,造成缺相运行而过热,应修复或更换损坏的元件。

  (4)绕组接线有错,误将星形接成三角形,或误将三角形接成星形,在额定负载下运行,都会使电动机过热,应检查纠正。

  (5)定子绕组匝间或相间短路或接地,使电流增大,调损增加而过热。若故障不严重,只需重新加包绝缘,严重的应更换绕组。

  (6)定子一相绕组断路或并联绕组中某一支路断线,引起三相电流不平衡而使绕组过热。

  (7)笼型转子断条或绕线转子线圈接头松脱,引起维修网电流过大而发热。可对铜条转子作焊补或更换,对铸铝转子应更换转子。

  (8)轴承损坏或磨损过大等,使定子和转子相碰擦,可检查轴承是否有松动,定子和转子是否装配不良。

  (9)负载过大,应减轻负载或换用大功率的电动机。

  (10)被带作业机械有故障而引起过载,应检查被带机械,排除故障。

  (11)起动过于频繁,应减少起动次数。

  (12)使用环境温度过高(超过40℃),使电动机进风太热,散热困难,应采取降温措施。

  (13)电动机内外积尘和油污太多,影响散热,应消除灰尘和油污。

  (14)电动机风道阻塞,通风不畅,进风量减小,应消除风道口杂物及污垢。

  (15)电动机内风扇损坏,装反或未装,应进行正确安装,损坏的风扇应修复或更换

网友T:
有几点措施供参考:

1。既然是改造,肯定速度降低,你的电机也不一定是变频电机,你的电机热,电机加装强制风扇试一下。

2。功率增大一级,然后降级使用。

3。变频的载波频率适当调整一下,调到合适的数值,试验着来呗,呵呵。

网友U:
采取以下的相应措施:

对电机进行强冷通风或提高电机规格等级;

更换变频专用电机;

限定运行范围,避开低速区。

网友V:
20MP获得者:topkingjun                PistoN
10MP获得者:cqu_rockwell           林森

                           惊涛骇浪                   jingtao
                           digxy                          digxy

20积分获得者:lyc19730508           smile
                             haoge_188              HOTEAM
                             hh_clei                      陈石头

                            ningdu                         ningdu
                            qicuie310                    壮壮

网友W:
变频调速电机经常运行在低速时,其散热风量不够,造成温度升高,可在原电机的风帽上另加轴流风机。由于载频高使电机温度升高的情况不多,可试降低载频至2KHz。

网友X:
引用 网友W:
........由于载频高使电机温度升高的情况不多,可试降低载频至2KHz。

关于增加变频器载波频率的影响可以参考笨笨猫的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12/2008122315533000001-1.shtml

网友Y:
各位大师,帮指点一下:普通电机使用变频器后如何计算电动机强制风冷的散热风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