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12-17-工控擂台-变频调试时减少电机震动和噪音的方法?

楼主(2010-12-11):
        振动通常是由于电机的脉动转矩及机械系统的共振引起的,特别是当脉动转矩与机械共振电恰好一致时更为严重。噪声通常分为变频装置噪声和电动机噪声,在变频调试时采取哪些措施可以减少电机的震动和噪音?

网友A:
电机震动和噪音的产生原因分析

电机震荡可能由电机内部机械问题引起,或者是电机电磁噪声,由其输入电流电压引起。所以,首先要确定电机震荡是由机械问题还是电磁问题引起。

机械原因有:1)、转子不平衡

2)、轴头弯曲

3)、皮带盘不平衡

4)、皮带盘轴孔偏心

5)、固定电动机的地脚螺丝松动

6)、固定电动机的基础不牢或不平

采取措施:采取相应措施即可以减少震动和噪音。

电磁原因:1、.三相电源电压不平衡;

2、.定子绕组有部分线圈短路,同时线圈局部过热;

处理方法:a.电压表测量电源电压;b.用电流表测量三相电流或用手检查过热的线圈;c.可用双臂电桥测量各相绕组的直流电阻;

3、变频器载波频率对电机的影响

载波频率越高,电机的振动越小,运行噪音越小,电机发热也越少。但载波频率越高,谐波电流的频率也越高,电机定子的集肤效应也越严重,电机损耗越大,输出功率越小。

网友B:
振动通常是由于电机的脉动转矩及机械系统的共振引起的,特别是当脉动转矩与机械共振电恰好一致时更为严重。噪声通常分为变频装置噪声和电动机噪声,对于不同的安装场所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变频器在调试过程中,在保证控制精度的前提下,应尽量减小脉冲转矩成分;调试确认机械共振点,利用变频器的频率屏蔽功能,使这些共振点排除在运行范围之外;由于变频器噪声主要有冷却风扇机电抗器产生,因选用低噪声器件;在电动机与变频器之间合理设置交流电抗器,减小因PWM调制方式造成的高次谐波。

网友C:
其中有一条就是设置跳跃频率,避开共振。

网友D:
多种原因造成的电动机噪声和振动。

一、首先从当从变频器调速角度说:

1、可以通过优化PWM的频率(对一部分变频器而言的,可以通过它们内部参数改变脉宽调制的频率,具体讲可以分别提高设置参数来提高载波频率、调制波频率)改善输出扭矩脉动;

2、主回路串入电抗器有益于消除扭矩输出的脉动成分、将电流波形连续;

3、通过设置“陷波频率”跳过谐振频率避免振动和谐振噪声;

4、通过选择和设置合理的U / F降低扭矩脉动和噪声,压频比设置要是明显不合理会形成磁路过饱和,自然难以避免输出扭矩下降和噪声的升高;

5、充分考虑机械和电机调速的要求,尽可能使得电机的速度给定在额定转速的40--90%范围内,尤其注意避免过低的给定频率(有时可以考虑增加减速机实现转速和惯量的匹配),否则在深调速区易造成变频器输出电流断续、输出扭矩脉动和机械低速爬行;

6、有速度、位置反馈环节(如测速发电机、编码器等)时要确保反馈装置的分辨率、反馈精度均足够适用,反馈信号良好、不受干扰;

二、从机械角度说:

1、电机及其相关联的机械安装要精确,保证电机轴与机械负载轴的同轴度;

2、电机及其连接机械底座要有足够的刚性和阻尼减震措施;

3、避免驱动那些负载扭矩不稳定即负载扭矩变动幅度和变动频率较大的负载,这时候电动机与机械负载间不使用刚性联轴器,采用柔性联轴器或液力传动器;

三、从电动机角度说:

1、电动机要求良好的质量,轴承无问题、电机制造装配精良、误差小;

2、能用专用变频电机最好,避免使用普通交流异步电动机做交流调速驱动用

网友E:
机械方面可以在设备出口改用软连接。

网友F:
    震动和噪音通常是由于电机的脉动转矩及机械系统的共振引起的,特别是当脉动转矩与机械共振电恰好一致时更为严重。噪声通常分为变频装置噪声和电动机噪声,对于不同的安装场所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

一)电气(变频器)方面解决方法:
   1:变频器在调试过程中,在保证控制精度的前提下,应尽量减小脉冲转矩成分。
   2:调试确认机械共振点,利用变频器的频率屏蔽功能,使这些共振点排除在运行范围之外。
   3:由于变频器噪声主要有冷却风扇机电抗器产生,因选用低噪声器件。
   4:在电动机与变频器之间合理设置交流电抗器,减小因PWM调制方式造成的高次谐波。

二)机械方面解决方法:

1.电机与钢结构之间安装个弹性垫片以避开共振频率

2.钢结构刚度不够而引起的震动噪音,解决办法,增加钢结构刚度。

3.避免负载过载。

4.提高机械件加工精度如(齿轮的精度等)。

网友G:
电机的震动(噪声)一般为电磁震动(噪声)、机械震动(噪声)和气流震动(造成)。电磁震动(噪声)要通过调整变频器的载波来解决,而机械震动(噪声)就要通过固定电机、更换轴承等方式来解决,气流震动(噪声)指的是电机本身散热时气流产生的震动(噪声),可以通过选择静音风机、调整风道,降低风阻来调整震动(噪声)的大小

另外变频器在频率爬升过程中,经过电机的共振点也会引起电机很大的震动,这种情况可以通过设置变频器的跳跃频率来避免。

变频器本身的震动和噪声就要通过固定变频器和调整载频来解决了

网友H:
对于电机的噪音,有多种因素都会有影响,所以不要简单以为就是变频器引起的或变频器能解决电解噪声的问题。
1、请检查一下电机本身或其安装是否正常,如可能先用工频去试验一下,如果工频下正常,则在用变频器驱动。
2、先看看变频器驱动电机的电流是否正常,再听听变频器驱动电机时电机发出了是高频还是低频噪声,如果是高频,可以调整载波频率和使用音调调整功能尝试去减小,D700属于小功率,载波频率可以放到6-8K.
3、如果电流不正常,请检查变频器参数是否合理,这里就需要实例分析了

网友H:
载波频率越高,电机的振动越小,运行噪音越小,电机发热也越少。但载波频率越高,谐波电流的频率也越高,电机定子的集肤效应也越严重,电机损耗越大,输出功率越小。
振动通常是由于电机的脉动转矩及机械系统的共振引起的,特别是当脉动转矩与机械共振电恰好一致时更为严重。噪声通常分为变频装置噪声和电动机噪声,对于不同的安装场所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变频器在调试过程中,在保证控制精度的前提下,应尽量减小脉冲转矩成分;调试确认机械共振点,利用变频器的频率屏蔽功能,使这些共振点排除在运行范围之外;由于变频器噪声主要有冷却风扇机电抗器产生,因选用低噪声器件;在电动机与变频器之间合理设置交流电抗器,减小因PWM调制方式造成的高次谐波。

网友I:
用变频器解决电机振动的问题是不是有些牵强啊。我所知道的也就是在启动和停止的时间上做些文章。尽量给一个缓冲。

网友J:
对于不同的安装场所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

变频器在调试过程中,在保证控制精度的前提下,应尽量减小脉冲转矩成分;

调试确认机械共振点,利用变频器的频率屏蔽功能,使这些共振点排除在运行范围之外;

由于变频器噪声主要有冷却风扇机电抗器产生,因选用低噪声器件;

在电动机与变频器之间合理设置交流电抗器,减小因PWM调制方式造成的高次谐波。

网友K:
机械方面:

(1)电机本身的质量原因,更换性能好的电机;

(2)电机的安装要规范;

电气方面:

(1)用变频电机;

  (2)  主回路加输入输出电抗器;

(3)载波率设置的太低,也会增大电机的噪音;

  (4)  三相电压一定要平衡

网友L:
调整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网友M:
变频器发出的噪声随着载波频率的升高而增加,在对电机噪声无关紧要的场合,可通过参数设定降低载波频率来减少噪声。

网友M:
变频器发出的噪声大致可分为辐射噪声、电磁感应噪声及静电感应噪声。辐射噪声是直接从变频器发出的噪声、从电力线发出的噪声以及从电机连线发出的噪声,此噪声会对噪声敏感的装置及设备产生干扰。如信号线与大电流线(如变频器输入、输出线)平行走线或相互捆扎在一起,则信号线会被电磁感应噪声和静电感应噪声干扰。针对不同的噪声可采取不同的措施或几种措施并用:

1、把易受干扰的设备与变频器分开安装。

2、将易受干扰的信号线尽可能远离变频器及其大电流输入、输出线。

3、在变频器的大电流输入、输出线上连接电源噪声滤波器或无线电滤波器可减少干扰。

4、信号线和变频器输入、输出线尽可能使用屏蔽线,或分别穿管敷设。

网友N:
变频器控制电机时,电机发生机械振动的原因及对策:
  1、机械设备的坚固螺丝松动,改变了原来固有的振荡频率
原因:由于变频器输出中含有很大成份的高次谐波,当机械设备的坚固螺丝松动后,有可能引起机械设备的振动。
对策:坚固螺丝。
  2、变频器未设置“回避频率”
原因:一般机械设备自身都有一个固定的振动频率,为此,变频器一般都有一个叫“回避频率”的参数,避开此频率。
对策:根据电机振动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来设置“回避频率”。
  3、变频器与电机间距离过远
原因:当变频器与电机距离较远时,而载波频率又较高时,电缆与大地间分布电容的影响增大,导致电机发生共振。
对策:加装输出电抗器,降低载波频率。
  4、无反馈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工作频率太低,当工作频率低于6Hz时,会因运行不够稳定面发生共振
  5、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
原因:三相电压不平衡,使定子绕组产生的旋转磁场变成椭圆形,引起转矩不均衡赞成电机发生共振。
对策:变频器三相电压不平衡的原因有多个方面

网友O:
20MP获得者:topkingjun                  PistoN
10MP获得者:cqu_rockwell             林森

                           lyc19730508             smile
                           zyw3166                     勇者
 20积分获得者:hh_clei                      陈石头

                             惊涛骇浪                    jingtao
                             LIUXD6909               LIUXD6909
                             qicuie310                  壮壮

                             haoge_188                HOTE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