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电流怎样计算才合理

楼主(2010-12-11):
一台15KW电机 不频繁启动 长期运行启动电流是多少 为什么

网友A:
一台15KW电机 不频繁启动 长期运行启动电流是多少

楼主的问题太模糊了,电机的额定电流可以算出来,但电机所带的负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这问题没法回答

网友B:
楼主应提功电机的主要参数,也就是名牌上的参数,起马应知道是_同步_异步_鼠龙_绕线_等等.

网友C:
一般说:

1、三相鼠龙异步电动机的启动电流约是其额定电流的4-7倍

2、三相绕线异步电动机的启动电流约是其额定电流的2.25倍

网友D:
所提问题太笼统了,电机有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的区别,各自的启动电流都不相同的

网友E:
启动电流与是否长期运行没用关系,与是否频繁启动没用关系。这么小的电机,供电线路的阻抗会比较大,所以启动电流不会很大,按3、4倍额定电流算吧。

网友E:
打字错了,是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