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的调用指令如何用啊,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0-12-11):
FX 系列PLC 调用指令如何用啊 ,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最好有 实例

网友A:
LDP X0

CALL P0

FEND

P0

LDI Y0

OUT Y0

RET

END

网友A:
顺便问一下。有没有人可以用FX仿做西门子的带参数调用程序?

网友B:
  引用<芳季> 的问题:

  “有没有人可以用FX仿做西门子的带参数调用程序?”

  Wanggq对<芳季>问题的回复:

  你要拟定出一个明确的“目标功能”(不能有歧义),先自己用西门子的方法编一个程序且展示出来,再看有没有人能用三菱的编程方法写出一个能同样实现该“目标功能”的程序来!

网友A:
我在西门子网站贴过了。一个星三角启动的库。

使用这个子程序时只要在相关的参数端口赋上值就可以使用了。例如运行端子;星时间;间隙时间;运行输出;角输出;星输出。

当多个电机采用不相关的端子参数时,只要多次调用就可以了。不需要复制一大段程序然后又一个一个地址地改。下一个电机又复制,又改。

网友B:
   你转贴过来嘛!你转贴过来我一定抽时间回复你。

网友A:
不用转了吧。就星三角启动。常规的。没什么。

网友B:
  不用转,就不用回复你了!!

网友A:
楼上。在《三菱PLC与西门子PLC比较有什么优点》那贴我贴了。

您看。

网友C(2017-02-06):
回复内容:那三菱plc可以么?以前用西门子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三菱的不知道该怎么编

引用 网友A:
我在西门子网站贴过了。一个星三角启动的库。 使用这个子...

网友D:
赞一个,真心不错,哈哈

网友E(2018-06-05):
请问一下 三菱Q中LDPI什么时候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