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驱动连接B2伺服电机

楼主(2010-12-11):
请问各位;有用过台达A2伺服驱动器连接B2的伺服电机吗?我的驱动器型号为ASD-A2-0721-U。电机型号为:ECMA-C20807ES。编码器按说明书上的方法连接。但一上电就报AL。011     参照手册上的说明是编码器异常。现确认电机与驱动器都正常,接线也无错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主要的是编码器不支持,在驱动器的内部电路里会有解码芯片,并不是任意的电机都可以接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