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FX2N)PLC控制伺服电机定位控制//小弟是初学)待老师或专家帮忙

楼主(2010-12-12):
想用三菱的plc控制私服电机旋转180°,2分钟后在回转180°,那位老师或专家可以给个可套用的程序,(小弟是初学者)方便日后根据不同的需要做修改,
具体步骤如下:
1.有两个按钮。一个是启动按钮,(按一下,电机开始旋转,到位后自动停止)另一个是复位按钮(按一下,电机反响旋转,到位后自动停止,注:虽然角度为180°,但不可顺势旋转)
2.此程序只有PLC控制没有外部传感器,高手们帮小弟做个通用的模板套用程序吧,以后还可以修改的,(另外plc与电机之间是不是还要用什么辅助通信装置的,不会是直接链接电机吧)问题补充:
我用的是GX的编程软件,fx2n
,如果有的话,谢谢大家乐

网友A:
据本人拙见,实现这样的功能应该要用到接近开关或者是位移传感器一类的东西。